问个很菜问题

楼主(2007-03-17):
#include"reg51.h"

sbit p10=P1^0 ;

void main()
{
    void int0chsh();  //声明
    //p10=0;  //为什么加了后出错?
    void int0chsh();//外中断初始化
    for(;;)
    {;}
}

void int0chsh()   //初始化 为什么把中断初始化分开写不行?
{
    IT0=1 ;
    EA=1 ;
    EX0=1 ;
}

void int0()interrupt 0   //中断
{
    p10=~p10 ;
}

楼主:
问题

//p10=0;  //为什么加了后出错?
void int0chsh()   //初始化 为什么把中断初始化分开写不行?但是写main里又好。

楼主:
请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重复定义了

void main()
{
    void int0chsh();  //声明
    //p10=0;  //为什么加了后出错?
    void int0chsh();//外中断初始化 ---------这不是初始化,而是重复定义
    for(;;)
    {;}
}

网友B:
调用函数不用void的

main()里的三行改成这样
int0chsh();
p10=0;
int0chs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