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进来看看,十分令人费解的PL2303HX和FT232RL,太狡猾,

楼主(2008-06-02):
用PL2303和M16做了个下载线给51板使用,对51板供电,51板上没几个零件的。
如果先把51板跟下载线连接好再接电脑USB口,下载线正常工作,如果这时候把51板的供电断掉再接上,下载线的PL2303HX就要死掉。

开始以为M16有影响,后来单独一个PL2303HX测试(串口收发),采用USB取电,只要正负极加个10MA左右的负载,PL2303HX立刻死掉(串口停止收发)。

开始以为是负载接上瞬间造成电压下降,我给PL2303HX的VCC串一个二极管,这时候PL2303HX电压才4V左右,依然可以正常收发数据,这又说明应该不是电压过低造成的

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PL2303HX正负极电源稍微加负载就无法工作呢?
在加负载瞬间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请教各位高手分析分析了

(原装国产都试过了,只是原装的能稍微好些,正负极加30MA左右负载也会死)

刚才又试了下,如果是纯电阻负载就没任何问题,看来跟负载的电容有直接关系

网友A:
关注

用什么系统?

网友B:
不会吧,我以前直接2303再加三个LED灯都没问题

楼主:
我用的是XP。
请大家注意这个细节:

PL2303HX正常工作时候,在正负极突然加一个10MA以上的负载才死,如果负载原先就接好的就不会有问题。

就是突加负载时候才有问题的
,试了6个其中有国产原装都是这样,太狡猾了,哈哈

网友C:
不用看,就是那个负载造成的

你的10mA的负载是什么样的?10mA这个值是怎么来的?
有条件弄个示波器看一下接负载时,负载两端的电压波形就明白了

网友D:
先关闭串口(或应用软件),再加负载试试

可能是软件的原因,以前碰到过,情况是在工作时,拔下USB再插上,软件会死掉。

楼主:
用一个带10UF电解电容的AVR小板当作负载,串联万用表测量得出的电流,这样PL2303HX会死
还用纯电阻串联万用表做负载,这样30MA以上PL2303HX也不死
应该就是负载上的电容影响的了,不过没有示波器,可能真的瞬间电压下降很低

楼主:
软件问题就不可能,因为我用另外一个单独供电的板和PL2303HX进行串口通信,而且PL2303HX死后该板仍然正常工作的

网友D:
加容性负载,造成了瞬间的电压跌落

将你图中的C13改成100uF或更大试试。

楼主:
楼上的想法跟我开始是一样的,负载如果有100UF电容,2303电容没有470UF照样会死,非得比负载电容大几倍才可以

网友E:
别整了,摆明了电压瞬间下降到过分的程度

串个电感就没事了。。。

楼主:
不整了,原先就有串有磁珠的

楼主:
哈哈,更换高档次的FT232RL也是这个德性

哈哈,更换高档次的FT232RL也是这个德性

网友C:
可以很明确地告诉大家,不是电压跌落的

是输出保护了,USB口都有过流保护电路,当电流大到一定程度,直接停止输出,而不是降低电压

楼主:
嗯嗯

经过测试,的确是电压下降至造成的,负载有电容,瞬间将电压拉太低了。

网友F(2010-07-22):
FT232RL 的稳定性和兼容性很好的啊。我做这块很久了。
如果有需要,请联系我。QQ:1511883828

网友G:
FT232RL是不错,太贵了
PL2303HX便宜,但是容易死机,郁闷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