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TC不能下载程序

楼主(2008-06-02):
我用的是STC89C52,自做一个MAX232(cpe)电平转换,5个电容是10UF,分别接1和3,4和5,2和16,6和地,15和16,16接+5V,15接地,13和14接DB-9的3和2,12和11接单片机RXD,TXD都是按照datasheet来接的,正负应该没错。我用带有程序的芯片测试通信程序,用串口调试助手调试,发现MAX232能实现接受和发送数据,但是不能下载程序进芯片里(用STC-ISP),为什么呀?而且,通信时,如果没电了,PC就自发自收(就算不接单片机,只要插上MAX232就自发自收,没道理啊,我有没短接发送和接受)。下载时,明明看见缓冲了一下,就不下载不了,我觉得应该不是冷启动,没有引导码的问题,为什么呢,请各位大侠指教。

网友A:
芯片的复位时间比你哪个232的上电稳定时间快

楼主:
谢谢答复

但是,我检查了,芯片应该不坏的,用带有通讯程序的芯片去MAX232时,能按照程序来接收和发送数据的

不是MAX232没电时,能自发自收,这个应该错的啊,什么原因呢,是芯片坏了??不说它能接收和发送啊。

还有明明看见缓冲了一下,但没有下载成功,3楼说的也许是对的,但是怎么改呢???

网友B:
还有一种可能

   可能你的连接线松了,请检查一下。再有就是关了你的下载工具重新打开。

网友C:
我也有这样的问题,

  孤独泪说的有一定的道理,不过没有解决我碰到的问题。
  我用usb转232的线可以烧写进去,不过PC上自带的串口就是烧不进去!搞不懂!
  芯片内有程序后上电烧写时和ISP软件有一些握手的动作,不过之后就运行芯片内的程序了,并且串口工作正常,收发数据都是正确的。
  另外说明一下我用的是intersil的hin232eibnz芯片,0.1u电容,4.7u的电容我也试过还是不行。

楼主:
应该是芯片坏了---

我是这样测试的,我手上有一块板。我只做一个串口+MAX232,看能不能下载程序。用板上的串口,自然是能下载的。

连线应该是不松的,都能通过它做通信实验了,就是不能通过它下载程序。我想是不是芯片(MAX232CPE
                +0802)坏了,因为不给它通电,只要插上串口,用调式助手就可以实现自发自收,我又没有短接RXD和TXD啊,没道理。

下次换个MAX232CSE贴片的看看,因为我看很多板上都用这个的。

网友D(2008-10-09):
细金属线直接把单片机的P30和P31短接起来,再试串口调试助

   当然是你的COM口没设置对!笔记本电脑的COM口设置很简单,但台式机就会有人犯错误。我见过别人的台式机下载不了程序找不到原因的情况。
    你若用的是普通串口线(不是USB转串口的), 确定COM口选择正确后把P30和P31短接,但我说的是细金属线直接把单片机的P30和P31短接起来,再试串口调试助手。因为你用串口调试助手测试正确,所以可能是单片机串口没有和MAX232串口连接起来,中间可能被跳线中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