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不同电平的转化问题

楼主(2008-06-02):
例如有一个5V的接口芯片,接到3.3V的CPU上,再不使用电平转换芯片的前提下

使用电阻分压,能实现逻辑的正确传递吗?在AVR的应用里5V的MEGA128接

3.3V的SD卡就是采用这种电阻分压的办法,大家分析一下

网友A:
呵呵~~~~~~~~

3.3V-->5V,直接接
3.3V<--5V,串个小电阻,或者分压
如果该芯片兼容5V逻辑,直接接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