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单片机的AD输入引脚产生随机数

楼主(2008-06-02):
(无正文)

网友A:
你统计过多少数据?

你统计过多少数据?

网友B:
你这不一定能代表普遍情况

网友C:
是不是想加密呀,这样不可靠吧

最好还是用EEPROM保存你的算法入口函数的,同时取出下一次的随机数存如EEPROM中!

网友D:
不考虑分布函数可以,反正那是个“随机数”

但没了分布函数这玩意儿还有意义吗?

楼主:
主要问题是想经过rand函数,单片机空间不够

原来也想只是用来做种子的,结果不行,就直接当成随机数了。
统计的数据大概也有100来个,那个AD是16位的,只取后面的4位或者8位,就不错了。
不是用来机密,只是用来做一些防冲撞算法的随机数产生。
楼上批评的很对,小弟尽量做好!!!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