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8B20无法正确显示温度

楼主(2008-06-02):
我用DS18B20做了一个温度测控系统,结果发现,显示的温度一直是85度,找了一些资料,说是读写时序的问题,我改了一下,还是不行,谁能告诉我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A:
应该是读回全1了。时间要求比较高。你可以参考下我的程序

网友B:
上电后第一次读

就是这样

网友C:
上电后第一次读

就是这样,焊反后,再正过来后每次就只能是85度了
相关链接:http://dianzi.5d6d.com/bbs.ph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