函数指针能直接赋值吗?

楼主(2008-06-02):
函数指针能直接赋值吗?我在数组里放了函数的地址,直接用数组给函数指针编译同不过,应该怎么解决?

网友A:
re

可以的,试试强制类型转换,

网友B:
赋值要求两端类型一致

如果确定知道在做什么,可以强制类型转换。

网友C:
当然可以

楼主:
那数组强制成函数指针该怎么写?书上好象没这个介绍啊

那数组强制成函数指针该怎么写?书上好象没这个介绍啊

网友D:
为什么不可以?

为什么不可以?
指针无非就是个地址,一个数据。
goto 你想去的地址

楼主:
楼上的,goto是可以,直接用函数指针数组也可以,但是没灵

楼上的,goto是可以,直接用函数指针数组也可以,但是没灵活性

网友E:
强制转换啊,格式如下

((返回类型(*)(形式参数))函数地址)(实际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