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佩服匠人的bit真气**

楼主(2008-06-02):
定义一个C宏,实现插入0~255个NOP指令。
几天后公布答案。
比如:_nopx(3);// 插入3个NOP

网友A:
任务完成,匠人的答案如下:

//宏定义方法:
#define __NOP1__ asm("nop");
#define __NOP2__ __NOP1__ __NOP1__
#define __NOP4__ __NOP2__ __NOP2__
#define __NOP8__ __NOP4__ __NOP4__
#define __NOP16__ __NOP8__ __NOP8__
#define __NOP32__ __NOP16__ __NOP16__
#define __NOP64__ __NOP32__ __NOP32__
#define __NOP128__ __NOP64__ __NOP64__

#define __NOPX__(a)
    if ((a)&(0x01))    {__NOP1__}
    if ((a)&(0x02))    {__NOP2__}
    if ((a)&(0x04))    {__NOP4__}
    if ((a)&(0x08))    {__NOP8__}
    if ((a)&(0x10))    {__NOP16__}
    if ((a)&(0x20))    {__NOP32__}
    if ((a)&(0x40))    {__NOP64__}
    if ((a)&(0x80))    {__NOP128__}

//宏引用方法(举例):

    __NOPX__(13)

//编译结果:
138:                   __NOPX__(13)
  051D    0000     NOP
  051E    0000     NOP
  051F    0000     NOP
  0520    0000     NOP
  0521    0000     NOP
  0522    0000     NOP
  0523    0000     NOP
  0524    0000     NOP
  0525    0000     NOP
  0526    0000     NOP
  0527    0000     NOP
  0528    0000     NOP
  0529    0000     NOP

//说明,此宏在PICC中编译通过
//程序匠人 于 2008-06-03

楼主:
这是我的原文

extern void _nop_(void);
#define _nop1()   _nop_()
#define _nop2()   _nop_() ,_nop_()
#define _nop4()   _nop2() ,_nop2()
#define _nop8()   _nop4() ,_nop4()
#define _nop16()  _nop8() ,_nop8()
#define _nop32()  _nop16(),_nop16()
#define _nop64()  _nop32(),_nop32()
#define _nop128() _nop64(),_nop64()

#define _NOPX _nopx
#define _nopx(x)
{
    if(x < 256){
        if(x & 0x80){
            _nop128();
        }
        if(x & 0x40){
            _nop64();
        }
        if(x & 0x20){
            _nop32();
        }
        if(x & 0x10){
            _nop16();
        }
        if(x & 0x08){
            _nop8();
        }
        if(x & 0x04){
            _nop4();
        }
        if(x & 0x02){
            _nop2();
        }
        if(x & 0x01){
            _nop1();
        }
    }
}

网友B:
占个位置看看

网友C:
C宏不会,汇编还可以

网友D:
请赐教,偶的方法太长了

偶只能想到(a是常量表达式):
#define NOPX(a)
if((a)>0){asm("nop");}
if((a)-1>0){asm("nop");}
if((a)-2>0){asm("nop");}
if((a)-3>0){asm("nop");}
if((a)-4>0){asm("nop");}
if((a)-5>0){asm("nop");}
if((a)-6>0){asm("nop");}
if((a)-7>0){asm("nop");}
if((a)-8>0){asm("nop");}
if((a)-9>0){asm("nop");}
if((a)-10>0){asm("nop");}
if((a)-11>0){asm("nop");}
if((a)-12>0){asm("nop");}
if((a)-13>0){asm("nop");}
if((a)-14>0){asm("nop");}
if((a)-15>0){asm("nop");}
if((a)-16>0){asm("nop");}
......

在AVRGCC测试通过

网友E:
嗯,我也暂时只能想到这个笨办法

网友F:
不懂。不会。

网友G:
太简单了。

先看看别人的。不过至少应有2种方法,我一种,看看有没有不同的。要是和别人想的一样可太没劲了。

网友E:
LS,每次都是这样,你除了嚷嚷还会什么???

网友D:
switch case本质上是一样的

实现起来都需要长长的代码
如果LZ是说0~8的话,我也相信就是正解了
但0~255的话,不知道LZ有什么招,好奇杀死猫啊

网友E:
宏好像不支持swtich case哦

网友A:
别忘了宏是可以嵌套的。

simon21ic的方法是比较直接的办法。就是有点长,不过也无所谓,又不必真的行一行地输。如果想精简,可以用宏嵌套。

网友F:
我咋没明白为什么不能用循环

for、while之类?
为什么呀?

网友D:
宏为什么不支持switch case?

#define NOPX(a)
switch(a)
{
......
case 9:asm("nop");
case 8:asm("nop");
case 7:asm("nop");
case 6:asm("nop");
case 5:asm("nop");
case 4:asm("nop");
case 3:asm("nop");
case 2:asm("nop");
case 1:asm("nop");
}

网友D:
to 13楼

宏是不可以嵌套的,不然就不用那么麻烦了
难道有什么高招?

#define NOPX(a)  if(a){asm("nop");if(a>1)NOPX(a-1);}
是不行的

网友G:
回9楼

我现在就写答案,是不是太不给你留面子了?过2天吧。

网友A:
这是匠人N年前做过的一个汇编的例子

功能和搂主要求有点类似。估计C里面也可以实现,并且可以做得更好:

;=================
;软件陷阱
;=================
JLOOP    MACRO        ;8
    NOP
    NOP
    NOP
    NOP
    NOP
    PAGE    0
    JMP    START1
ENDM

JLOOP1    MACRO        ;8*8=64
    JLOOP
    JLOOP
    JLOOP
    JLOOP
    JLOOP
    JLOOP
    JLOOP
    JLOOP
ENDM

JLOOP2    MACRO        ;64*8=512
    JLOOP1
    JLOOP1
    JLOOP1
    JLOOP1
    JLOOP1
    JLOOP1
    JLOOP1
    JLOOP1
ENDM

JLOOP3    MACRO        ;512*2=1K
    JLOOP2
    JLOOP2
ENDM

网友E:
宏是可以嵌套,但嵌套层数有限

纯粹嵌套出255个的话肯定是不行的

而且,LZ为什么是0~255个呢???
应该是他的方法造成的
还真是好奇心杀死猫啊....

Re 14楼:
我咋没明白为什么不能用循环

呵呵,我也不明白,只能说LZ是吃饱了撑的,想出来炫耀一下...

呵呵^_^

网友D:
关键是

宏是根据参数来确定多少个nop的

网友A:
只要能嵌套8层就可以大大简化工作量了

网友D:
宏是不能嵌套自己的

不然这个宏永远解不开了

网友H:
俺想不出来,如果不用汇编的话,如何使用nop指令?

好象C语言中是没有nop这个东西的……

网友E:
C语言中使用nop有好几种方法的

1、用嵌入汇编asm("nop");
2、用_nop_();
3、定义数据段,填充0x00
...

楼主:
我的宏在KEIL和IAR里效果是完全正确的

但在FREESCALE的CW里有效果,但有副作用,这应该是它自己的问题,我发现很象宏在FREESCALE的CW里工作不正常。。。

网友I:
呵呵,宏应该在所有的编译器里面都能正确才对

只是个替换工作罢了,如果有问题,那可能是宏写的不规范造成的。

感觉CW不至于连个替换的工作也做不好

网友H:
回复25楼:1,2方法还是使用了汇编。

至于方法3,想不出什么指令可在程序需要的地方填充需要的数据...

网友I:
3、定义数据段,填充0x00

无法连接

网友J:
沙匠人的一个发

网友A:
当参数=255时,编译结果正确,如下

138:                   __NOPX__(255)
  042B    0000     NOP
  042C    0000     NOP
  042D    0000     NOP
  042E    0000     NOP
  042F    0000     NOP
  0430    0000     NOP
  0431    0000     NOP
  0432    0000     NOP
  0433    0000     NOP
  0434    0000     NOP
  0435    0000     NOP
  0436    0000     NOP
  0437    0000     NOP
  0438    0000     NOP
  0439    0000     NOP
  043A    0000     NOP
  043B    0000     NOP
  043C    0000     NOP
  043D    0000     NOP
  043E    0000     NOP
  043F    0000     NOP
  0440    0000     NOP
  0441    0000     NOP
  0442    0000     NOP
  0443    0000     NOP
  0444    0000     NOP
  0445    0000     NOP
  0446    0000     NOP
  0447    0000     NOP
  0448    0000     NOP
  0449    0000     NOP
  044A    0000     NOP
  044B    0000     NOP
  044C    0000     NOP
  044D    0000     NOP
  044E    0000     NOP
  044F    0000     NOP
  0450    0000     NOP
  0451    0000     NOP
  0452    0000     NOP
  0453    0000     NOP
  0454    0000     NOP
  0455    0000     NOP
  0456    0000     NOP
  0457    0000     NOP
  0458    0000     NOP
  0459    0000     NOP
  045A    0000     NOP
  045B    0000     NOP
  045C    0000     NOP
  045D    0000     NOP
  045E    0000     NOP
  045F    0000     NOP
  0460    0000     NOP
  0461    0000     NOP
  0462    0000     NOP
  0463    0000     NOP
  0464    0000     NOP
  0465    0000     NOP
  0466    0000     NOP
  0467    0000     NOP
  0468    0000     NOP
  0469    0000     NOP
  046A    0000     NOP
  046B    0000     NOP
  046C    0000     NOP
  046D    0000     NOP
  046E    0000     NOP
  046F    0000     NOP
  0470    0000     NOP
  0471    0000     NOP
  0472    0000     NOP
  0473    0000     NOP
  0474    0000     NOP
  0475    0000     NOP
  0476    0000     NOP
  0477    0000     NOP
  0478    0000     NOP
  0479    0000     NOP
  047A    0000     NOP
  047B    0000     NOP
  047C    0000     NOP
  047D    0000     NOP
  047E    0000     NOP
  047F    0000     NOP
  0480    0000     NOP
  0481    0000     NOP
  0482    0000     NOP
  0483    0000     NOP
  0484    0000     NOP
  0485    0000     NOP
  0486    0000     NOP
  0487    0000     NOP
  0488    0000     NOP
  0489    0000     NOP
  048A    0000     NOP
  048B    0000     NOP
  048C    0000     NOP
  048D    0000     NOP
  048E    0000     NOP
  048F    0000     NOP
  0490    0000     NOP
  0491    0000     NOP
  0492    0000     NOP
  0493    0000     NOP
  0494    0000     NOP
  0495    0000     NOP
  0496    0000     NOP
  0497    0000     NOP
  0498    0000     NOP
  0499    0000     NOP
  049A    0000     NOP
  049B    0000     NOP
  049C    0000     NOP
  049D    0000     NOP
  049E    0000     NOP
  049F    0000     NOP
  04A0    0000     NOP
  04A1    0000     NOP
  04A2    0000     NOP
  04A3    0000     NOP
  04A4    0000     NOP
  04A5    0000     NOP
  04A6    0000     NOP
  04A7    0000     NOP
  04A8    0000     NOP
  04A9    0000     NOP
  04AA    0000     NOP
  04AB    0000     NOP
  04AC    0000     NOP
  04AD    0000     NOP
  04AE    0000     NOP
  04AF    0000     NOP
  04B0    0000     NOP
  04B1    0000     NOP
  04B2    0000     NOP
  04B3    0000     NOP
  04B4    0000     NOP
  04B5    0000     NOP
  04B6    0000     NOP
  04B7    0000     NOP
  04B8    0000     NOP
  04B9    0000     NOP
  04BA    0000     NOP
  04BB    0000     NOP
  04BC    0000     NOP
  04BD    0000     NOP
  04BE    0000     NOP
  04BF    0000     NOP
  04C0    0000     NOP
  04C1    0000     NOP
  04C2    0000     NOP
  04C3    0000     NOP
  04C4    0000     NOP
  04C5    0000     NOP
  04C6    0000     NOP
  04C7    0000     NOP
  04C8    0000     NOP
  04C9    0000     NOP
  04CA    0000     NOP
  04CB    0000     NOP
  04CC    0000     NOP
  04CD    0000     NOP
  04CE    0000     NOP
  04CF    0000     NOP
  04D0    0000     NOP
  04D1    0000     NOP
  04D2    0000     NOP
  04D3    0000     NOP
  04D4    0000     NOP
  04D5    0000     NOP
  04D6    0000     NOP
  04D7    0000     NOP
  04D8    0000     NOP
  04D9    0000     NOP
  04DA    0000     NOP
  04DB    0000     NOP
  04DC    0000     NOP
  04DD    0000     NOP
  04DE    0000     NOP
  04DF    0000     NOP
  04E0    0000     NOP
  04E1    0000     NOP
  04E2    0000     NOP
  04E3    0000     NOP
  04E4    0000     NOP
  04E5    0000     NOP
  04E6    0000     NOP
  04E7    0000     NOP
  04E8    0000     NOP
  04E9    0000     NOP
  04EA    0000     NOP
  04EB    0000     NOP
  04EC    0000     NOP
  04ED    0000     NOP
  04EE    0000     NOP
  04EF    0000     NOP
  04F0    0000     NOP
  04F1    0000     NOP
  04F2    0000     NOP
  04F3    0000     NOP
  04F4    0000     NOP
  04F5    0000     NOP
  04F6    0000     NOP
  04F7    0000     NOP
  04F8    0000     NOP
  04F9    0000     NOP
  04FA    0000     NOP
  04FB    0000     NOP
  04FC    0000     NOP
  04FD    0000     NOP
  04FE    0000     NOP
  04FF    0000     NOP
  0500    0000     NOP
  0501    0000     NOP
  0502    0000     NOP
  0503    0000     NOP
  0504    0000     NOP
  0505    0000     NOP
  0506    0000     NOP
  0507    0000     NOP
  0508    0000     NOP
  0509    0000     NOP
  050A    0000     NOP
  050B    0000     NOP
  050C    0000     NOP
  050D    0000     NOP
  050E    0000     NOP
  050F    0000     NOP
  0510    0000     NOP
  0511    0000     NOP
  0512    0000     NOP
  0513    0000     NOP
  0514    0000     NOP
  0515    0000     NOP
  0516    0000     NOP
  0517    0000     NOP
  0518    0000     NOP
  0519    0000     NOP
  051A    0000     NOP
  051B    0000     NOP
  051C    0000     NOP
  051D    0000     NOP
  051E    0000     NOP
  051F    0000     NOP
  0520    0000     NOP
  0521    0000     NOP
  0522    0000     NOP
  0523    0000     NOP
  0524    0000     NOP
  0525    0000     NOP
  0526    0000     NOP
  0527    0000     NOP
  0528    0000     NOP
  0529    0000     NOP

网友K:
若无优化,不知结果如何?呵呵。或代个变量进去逗它一下

网友E:
二进制确实是最科学的方法

只是是在不明白那么多NOP用来干嘛...

要做到精确到周期延时是很简单的事,又何必非用nop呢?

而且,要“精确”就得关中断...

网友L:
re

匠人的方法体现了数学之美.

网友A:
变量?

tU08 i,j ;
135:                   i=1;
  051B    1283     BCF 0x3, 0x5
  051C    1303     BCF 0x3, 0x6
  051D    01C8     CLRF 0x48
  051E    0AC8     INCF 0x48, F
136:                   j=i+1;
  051F    3002     MOVLW 0x2
  0520    00C9     MOVWF 0x49
137:                   __NOPX__(j*4+1)
  0521    0000     NOP
  0522    0000     NOP
  0523    0000     NOP
  0524    0000     NOP
  0525    0000     NOP
  0526    0000     NOP
  0527    0000     NOP
  0528    0000     NOP
  0529    0000     NOP

网友A:
说明一下,变量是不行的

大家不要被37楼误导。那只是特例,碰巧。

网友K:
楼主估计也是此法,且已遇到相应问题,这玩意儿和优化有

还是别这样玩为妙。

网友M:


网友D:
to 30楼

不错,可惜题目要求是使用一个宏,特别强调一个

楼主:
还是匠人厉害

和我的方法一模一样。还请匠人把它移植到FREESCALE CW里。

以后有时间再给出些宏方面的问题。

补充一下:
  这是我在模拟SPI,IIC时使用的,因为模拟很难保证CLK的高低电平时间相等,当然只要符合最低要求就可以了,但我还是喜欢相等,
也经常看到一些网友在模拟时中间插入很多NOP,既不好看也不好修改,另外插入太多的NOP是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但那只是调用者的事了。。。
强烈此帖加“裤”。。。

本人用此宏几年了,一直舍不得拿出来。。。

网友A:
ayb_ice别兜圈子了,直接提出问题吧

移植到FREESCALE CW里,有什么问题?不妨直说。匠人电脑上没有安装CW。

网友F:
总之,有意思

楼主:
可以有效果

但是会一直有255个多余的NOP,但它没有被执行,跳过去了我已经搞了很长时间,一直没有搞定,CW还有其它比较怪的,那以后再说吧。。。。

网友A:
to 45楼,x应该加括号

否则,不支持表达式。不过这是小问题了。

再次印证了“英雄所见略同”的道理

网友A:
已加好友

楼主:
谢谢

也要加"裤"才行

网友A:
已经帮你加了一条裤子了,不过,是内裤。

45楼被加裤了,外面看不出来。所以是内裤

网友L:
延时采用插入那么多nop,白白浪费很多代码空间.

采用插入多个nop实现精确延时,我看了一下,用的多的话是很占用代码空间的.

我测试了一下,MPLAB8.02+PICC18 8.35,插入250个nop:

__NOPX__(250)
Total ROM used     1541 bytes (2.4%)
Total RAM used       47 bytes (1.4%)   Near RAM used       19 bytes (19.8%)

//__NOPX__(250)
Total ROM used     1041 bytes (1.6%)
Total RAM used       47 bytes (1.4%)   Near RAM used       19 bytes (19.8%)

500个字节啊...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7/2007719163835573.jpg

网友N:
好,楼主抛砖引玉

哈哈,在咱这儿,“舍得孩子套到浪,舍得宝贝换裤子”

网友O:
在很多智力题中都会用到二进制的思想~~

在这里又一次体现了。

网友E:
哇,惊人新闻:匠人JJ帮 ayb_ice 穿内裤!!!

楼主:
还请高手帮忙移植到FREESCALE CW环境

网友P:
有人在穿内裤,闪

网友Q:
看看

暂时想不出用宏参确定NOP次数的宏。

网友R:
提问:为什么if语句没有被展开汇编?

匠人的宏体是这样的:

#define __NOPX__(a)
    if ((a)&(0x01))    {__NOP1__}
    if ((a)&(0x02))    {__NOP2__}
    if ((a)&(0x04))    {__NOP4__}
    if ((a)&(0x08))    {__NOP8__}
    if ((a)&(0x10))    {__NOP16__}
    if ((a)&(0x20))    {__NOP32__}
    if ((a)&(0x40))    {__NOP64__}
    if ((a)&(0x80))    {__NOP128__}

我能明白这里有按权展开然后相加的意思,但是为什么if语句没有被展开编译为汇编语句?我觉得应该用#if,而不应该是if语句

网友S:
好像是没太明白

#define _nop_() ;

网友T:
经典...

受教了....总能学到东西...

网友A:
答复三块石头

匠人一开始也尝试用#if,但是系统会报错。后来把#去掉才正常。

匠人的理解是,一个宏里面,不允许出现多个#号。

楼主:
(KEIL)编译器

自动计算中间表达式,
和 a = 3+5;这是类似的。。。

网友A:
系统自动优化了

cw里的问题可能就是优化不一样导致的

网友G:
还有吗?

站长的方法很优雅.14亿人不会只有一种方法.
这两天出差在外地,想出2种方法了.
要是和谁想的一样,那可真是白学了.你不信,HWM就一定不会和谁想的一样.还有涛行九天,hotpower,.....独立的人.

网友U:
的确

要是能嵌套就好了

不如先直接定义一个递归函数来的方便
为啥一定要用宏定义呢~~~~~~~~~~~~~~~~~

网友K:
可笑,正是可笑之极,忍不住再次多说两句。

这么都把功劳归于“宏”了呢?没理解33L和40L的提醒?

这玩意儿就是建立在对if语句的优化上的,用宏嵌套只是使书写更为简洁而已。
如果一个语句(包括宏)的语义是由编译优化所决定的,所构成的程序质量可想而知。这么简单的问题都看不清?太不专业了(恕我直言)!

网友G:
支持LS

有句话说:“与其编写很糟糕的代码来靠编译优化器的优秀功能来产生良好的代码,不如一开始就写出好的代码。”

网友A:
HWM说的有点道理

这种用法可能是不太可靠的。就像楼主现在遇到的CW问题。

楼主:
匠人和HWM说的有道理

但这个宏本身是没有任何问题的,CW很多东东都不行,人性化很差,我相信这个宏在绝大部分编译器上是可行的,CW也有效果,只是有副作用,功能还是达到了。。。
我估计是由于CW里的NOP操作本身是内嵌汇编造成的,CW的内嵌汇编本身也还有一些问题,比如用宏实现多句汇编不能写在多行(这还需要进一步证实,这几天为这都搞晕了)。
这些都可以测试一下。

网友K:
to 74楼:是因为多数编译器对if语句的优化类同所致。

若你取消优化会发现其结果相当怪异。作为一个健壮的软件不仅尽量可以在各种不同的编译器之间游弋(可移植性),还要保证语义一致性(包括优化),这是基本要求。

网友U:
=,= 学习了~~~~~~~~~~~

感觉用for循环也挺好的么

网友U:
...

unsigned char i;

for(i=0;i<24;i++)
{
_nop_();
}
_nop_();
_nop_();

这样就得到了100个指令周期,还是挺精准的,而且做起来也挺方便的

NOP占用一个指令周期
INC也占用一个指令周期
CJNE占用2个指令周期

这样循环体内为4个指令周期,所以简单算算就可以得到循环次数:
循环次数=(总周期数-2)/4
需要修正补充的指令周期数为:(总周期数-2)% 4

顺便补充一句:

i from 0 to 255
并且 i>=6

楼主:
进一步证实

移植到PICC和KEIL,IAR效果完全一致。当然这些都是非常出色的编译器。

这里仅仅讨论技术。

用软件当然可以写出精确的延时程序,这没有什么难度,看看汇编语句即可。

网友V:
相当有趣

楼主:
回去测试了一下

确实和优化有关系,但CW就是优化很低也不行。。。

网友W:
实际中俺不会用此无效率的构想,俺倒认为phoenixmy的方法很实

本不想参与此无意义的讨论~~~

因为用N个NOP即N个指令周期的所以精准延时俺从没遇到或采用过...

理由很简单:

它太浪费空间,因为本意是凑够N个NOP来N个指令周期,那么只要指令运行得到

N个指令周期就算正确.

那你不要管我用什么宏或指令.

所以俺更倾向phoenixmy的方法即用for+nop补偿的方法来实现.

再"精准延时"实际RTC或PWM或测试脉宽才是重要的,没有什么芯片要"精准延时",

它们都是由最小,典型和最大来表述的.

在主题下有用if的,俺感觉很奇怪...这是予处理指令吗???

俺没这样用过,没发言权,但俺保留#if的权利~~~

如果if正确,那为何不用效率更高的for或while呢???

最好用dsp的rpt指令~~~

郁闷~~~有人出这样的问题~~~

网友X:
赞同用"for+nop"方式...

网友E:
要迟到,语法点亮错误晚点再修正。

楼主:
回80L

这个宏我也仅仅是在模拟SPI,IIC接口时用到,一般在1~10个NOP之间,主要是为了平衡CLK的高低电平时间。。。

网友U:
nop少的话就没必要宏了

直接写上就行,反正也不多么

楼主:
宏修改方便

网友A:
xwj: 能不能补充一下你的编译结果

网友E:
本来想写个全能型的,结果编译出来结果不对:-)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sbit P1_1    = P1^1;

unsigned char  NOPBUF;

//------------------------------      //宏开始
#define __NOPX__(a)
    if ((a)&(0x01))    {_nop_();}
    if ((a)>1)    {NOPBUF=((a)/2-1);}
    if ((a)>3)    while(--NOPBUF)
//      ------------------------------//宏结束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i;
    __NOPX__(1);
    P1_1=~P1_1;
    __NOPX__(2);
    P1_1=~P1_1;
    __NOPX__(3);
    P1_1=~P1_1;
    __NOPX__(4);
    P1_1=~P1_1;
    __NOPX__(5);
    P1_1=~P1_1;
    __NOPX__(6);
    P1_1=~P1_1;
    __NOPX__(7);
    P1_1=~P1_1;
    __NOPX__(8);
    P1_1=~P1_1;
    __NOPX__(9);
    __NOPX__(10);
    __NOPX__(11);
    __NOPX__(12);
    __NOPX__(100);
    __NOPX__(111);
    while(1)
    {
        __NOPX__(i);
        i++;
    }
}

//本程序由xwj设计的UltraEdit脚本加亮显示,如需要脚本访问我的Blog 或发送邮件至:xwjfile@21cn.com

网友E:
看看Keil编译的结果:

很明显,if参与了代码,逻辑有问题

无端的多出了这些代码:
    SJMP     C:0009
    DJNZ     NOPBUF(0x08),C:0006
少于4的虽然逻辑对了,但多执行一个SJMP(2周期)
4个周期以上的还是对的

a只能作为常量,做变量用的话所有语句都会被理解成程序,全部参与编译,全乱套了

    15: void main(void)
    16: {
    17:     unsigned char i;
    18:         __NOPX__(1);
C:0x0003    00       NOP
C:0x0004    8003     SJMP     C:0009
C:0x0006    D508FD   DJNZ     NOPBUF(0x08),C:0006
    19:         P1_1=~P1_1;
C:0x0009    B291     CPL      P1_1(0x90.1)
    20:         __NOPX__(2);
C:0x000B    E4       CLR      A
C:0x000C    F508     MOV      NOPBUF(0x08),A
C:0x000E    8003     SJMP     C:0013
C:0x0010    D508FD   DJNZ     NOPBUF(0x08),C:0010
    21:         P1_1=~P1_1;
C:0x0013    B291     CPL      P1_1(0x90.1)
    22:         __NOPX__(3);
C:0x0015    00       NOP
C:0x0016    E4       CLR      A
C:0x0017    F508     MOV      NOPBUF(0x08),A
C:0x0019    8003     SJMP     C:001E
C:0x001B    D508FD   DJNZ     NOPBUF(0x08),C:001B
    23:         P1_1=~P1_1;
C:0x001E    B291     CPL      P1_1(0x90.1)
    24:         __NOPX__(4);
C:0x0020    750801   MOV      NOPBUF(0x08),#0x01
C:0x0023    D508FD   DJNZ     NOPBUF(0x08),C:0023
    25:         P1_1=~P1_1;
C:0x0026    B291     CPL      P1_1(0x90.1)
    26:         __NOPX__(5);
C:0x0028    00       NOP
C:0x0029    750801   MOV      NOPBUF(0x08),#0x01
C:0x002C    D508FD   DJNZ     NOPBUF(0x08),C:002C
    27:         P1_1=~P1_1;
C:0x002F    B291     CPL      P1_1(0x90.1)
    28:         __NOPX__(6);
C:0x0031    750802   MOV      NOPBUF(0x08),#0x02
C:0x0034    D508FD   DJNZ     NOPBUF(0x08),C:0034
    29:         P1_1=~P1_1;
C:0x0037    B291     CPL      P1_1(0x90.1)
    30:         __NOPX__(7);
C:0x0039    00       NOP
C:0x003A    750802   MOV      NOPBUF(0x08),#0x02
C:0x003D    D508FD   DJNZ     NOPBUF(0x08),C:003D
    31:         P1_1=~P1_1;
C:0x0040    B291     CPL      P1_1(0x90.1)
    32:         __NOPX__(8);
C:0x0042    750803   MOV      NOPBUF(0x08),#0x03
C:0x0045    D508FD   DJNZ     NOPBUF(0x08),C:0045
    33:         P1_1=~P1_1;
C:0x0048    B291     CPL      P1_1(0x90.1)
    34:         __NOPX__(9);
C:0x004A    00       NOP
C:0x004B    750803   MOV      NOPBUF(0x08),#0x03
C:0x004E    D508FD   DJNZ     NOPBUF(0x08),C:004E
    35:         __NOPX__(10);
C:0x0051    750804   MOV      NOPBUF(0x08),#0x04
C:0x0054    D508FD   DJNZ     NOPBUF(0x08),C:0054
    36:         __NOPX__(11);
C:0x0057    00       NOP
C:0x0058    750804   MOV      NOPBUF(0x08),#0x04
C:0x005B    D508FD   DJNZ     NOPBUF(0x08),C:005B
    37:         __NOPX__(12);
C:0x005E    750805   MOV      NOPBUF(0x08),#0x05
C:0x0061    D508FD   DJNZ     NOPBUF(0x08),C:0061
    38:         __NOPX__(100);
C:0x0064    750831   MOV      NOPBUF(0x08),#0x31
C:0x0067    D508FD   DJNZ     NOPBUF(0x08),C:0067
    39:         __NOPX__(111);
C:0x006A    00       NOP
C:0x006B    750836   MOV      NOPBUF(0x08),#0x36
C:0x006E    D508FD   DJNZ     NOPBUF(0x08),C:006E
    40:         while(1)
    41:         {
    42:                 __NOPX__(i);
C:0x0071    E509     MOV      A,0x09
C:0x0073    30E001   JNB      0xE0.0,C:0077
C:0x0076    00       NOP
C:0x0077    E509     MOV      A,0x09
C:0x0079    D3       SETB     C
C:0x007A    9401     SUBB     A,#0x01
C:0x007C    4006     JC       C:0084
C:0x007E    E509     MOV      A,0x09
C:0x0080    13       RRC      A
C:0x0081    14       DEC      A
C:0x0082    F508     MOV      NOPBUF(0x08),A
C:0x0084    E509     MOV      A,0x09
C:0x0086    D3       SETB     C
C:0x0087    9403     SUBB     A,#0x03
C:0x0089    4003     JC       C:008E
C:0x008B    D508FD   DJNZ     NOPBUF(0x08),C:008B
    43:                 i++;
C:0x008E    0509     INC      0x09
    44:         }
C:0x0090    80DF     SJMP     C:0071

网友E:
而且,不同的优化级别,编译出的代码也不同

不同变压器当然也会不同,

因此必须得验证后再使用

网友Y:
xwj的修改版

#define __NOPX__(a)
do{
    unsigned char  NOPBUF;
    if ((a)&(0x01))  _nop_();
    NOPBUF=((a)>>1);
    while(--NOPBUF) ;
}while(0)

xwj的修改版,编译出来的代码是一样的,感觉这样写会好一点

网友E:
LS那样是不行的

至少这一句不能放在宏里面,或者在能确认风险时用R7或ACC
unsigned char  NOPBUF;

因为很可能会多处调用__NOPX__(a),那就会存在多个unsigned char  NOPBUF;了

网友W:
真想不通for+nop有什么不好~~~何必用宏伤脑筋

有些编译器宏是不允许设置断点的~~~

网友Z:
战歌位置,慢慢看

网友G:
xwj说俺瞎嚷嚷,能不能再嚷嚷一个与别人不一样的出来?

这里跟优化没有任何关系。而且适用各类宏汇编器。

 #pragma small src

#pragma asm
NOPX  MACRO NUM
    REPT NUM
    NOP
    ENDM
ENDM
#pragma endasm

 void main(void)
{
 __asm NOPX 5   // 输出5个NOP.

while(1);
}

有没有和我一样的?那是我的悲哀。那就再写一个。

网友U:
有么

DSP就有REPT指令

网友AA:
回匠人

不能用#if是不是因为条件编译不能使用变量的缘故?

网友G:
有件事不明白。

站长的汇编比C做得好,那是显然的。那么18L的软件陷阱是不是复杂了?还是我不明白其中奥妙。
    用REPT宏指令,一条宏调用可以DB 65536字节“0”或其它。例如:

        NOPX 1024

没有REPT宏指令的汇编器,大概没有。再古老一点的ASM 都有。INTEL创始,大家以此为蓝本。谁也不笨。

楼主:
虽然我的这个宏和编译器优化有关

但实际大家不可能把优化设的太低,所以实际不会有任何问题,KEIL,PICC,IAR这些都能实现完全一样的效果就是最好的证明。。。
优化太低只能用来查找错误。。。

网友AB:
这种东西还是用内联函数的好

网友G:
还有么?LZ题目出的挺好,就是思考之后别和人一样才好。

14亿人就这么点灵感?结果还是重复的。

“呀,我和你(你和我)想得一模一样。”

一个学校出来的?

网友AC:
扔个小砖

最好的办法是复制 , 拷贝, 要几个有几个。。。

-
依赖编译器对宏指令处理, 还有这个功能没用处。
所以, 就算做好了给我,我都不会使用,增加移植的麻烦,要是遇到问题,还增加调试分析的麻烦。

网友AD:
不会,纯来顶帖的~~

网友AE:
C确实很值得研究,学习了一把!

网友AF:
程序匠人

匠人 写的一手好code

网友AG:
为什么我的题 玩得人少,LZ的题玩得人多啊

为什么我的题 玩得人少,LZ的题玩得人多啊

网友AH:
LS也8错哦,俺对编程一点也不懂呢,真的哦

嘿嘿.....

网友AI(2008-08-03):
一般用用还是行的、、、、

楼主:
只有有體會的人才會說好

我是先需要這樣的功能想了好久才寫出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