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串口

楼主(2007-03-17):
#include"reg51.h"//输入输出
#include"stdio.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i ;//全部全局变量
uchar code str1[10]="nihao" ;//code型必须在定义时给值
uchar str2[8];               //暂时不给值

main()
{
    void chchsh();//声明
    void bote();
    void jshd();
    void fsd();

    bote();             //波特率,不用中断
    printf("%s",str1);  //为什么输入输出总是字符间有间隔 ?应该//为hello,但是确实h,e,l,l 字符间间隔0x00。
    jshd();               //单个输入
    printf(" ");        //好象没起作用
    fsd();              //单个输出

     TI=1;       //用完以后要ti为1才可以进行printf 为什么?
     printf(" ");

    scanf("%s",str2);      //一次输入
    printf(" %s ",str1); //自动输出
    printf("%s ",str2);
     chchsh();             //开放中断
     i=0;
    SBUF=str1;//中断方式发送一次
     for(;;)
     {;}
}
//****************************
void bote()//波特率
{
SCON=0x50;
TMOD|=0x20;
PCON|=0x80;
TH1=0xfd;
TR1=1;
TI=1;            //为什么初始化时候ti要为1??
}

void chchsh()//开放串口中断
{IE=0x90;
}

void jshd()//单个接受
{
    for(i=0;i<8;i++)//送给str2
    {
        while(1)//等待接受标志
        {
            if(RI)
    break ;     //接受到则break跳出while
        }
        RI=0 ;//清零
        str2=SBUF ;//送出
        i++;//下一个
    }
}

void fsd()          //单个发送
{

    for(i=0;i<8;i++) //个数
    {
        SBUF=str2;//发送
        i++;         //下一个
        while(1)
        {
            if(!TI)      //等待
            {;}
    else break;     //直到为1则跳出while死循环
        }
        TI=0 ;//清零
    }
}

void chkou() interrupt 4  //串口中断
{
TI=0;          //清标志
i++;           //下一个
if(i==8)        //如果达到8个,关中断整个程序完
ES=0;
}

网友A:
换S

为C,应该就没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