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进入中断程序后,定时器是否还在继续工作?

楼主(2007-03-18):
我要用定时器实时输出可调脉冲,中断程序内设置脉冲参数,不知道进入中断后,定时器是否还可以工作?

网友A:
只要不关就一直工作,直到单片机坏坏

网友B:
有可能导致定时器的中断进不了~~~~~

网友A:
LZ的中断是外中断还是定时中断?

若是外中断的话,可把外中断级别设置为低于定时中断,以确保定时中断

楼主:
确实是外中断。

我也考虑到定时器进不了中断,即便把定时器的级别设置到最高,也有这种可能,这样就会带来输出脉冲的误差。外中断是个设置按键,之所以按键用中断方式,是考虑到节省CPU时间。因为脉冲要实时输出,随着中断中改变的参数实时输出,一会也不能停,并且误差越小越好。有没有什么更好的方法?

网友A:
再怎么快也得等到定时中断发生,才能更改

其实查询方法完全可以胜任,查询一次要远快于你的按键动作.
按键消个抖也得几十ms,主程序兜一圈该不会几十ms吧(是的话,说明你的程序结构有缺陷)

网友C:
中断的优先级只在多个中断源同时触发中断时才起作用

当正在处理一个较低优先级的中断时,如果没有中断嵌套机制再高优先级别的中断也进不来。所以楼主要求定时中断随时都要被及时响应就必须使用中断嵌套,如果你的单片机不支持中断嵌套,那你就要牺牲这一要求或换单片机。

网友D:
在MCS-51中完全可以实现中断嵌套

将定时器中断定为高优先级,而外部中断定为低优先级,这样就不必担心定时器中断程序进不了的问题。
当然你的定时器中断服务程序不能太长,以至于影响下一次定时器中断。

楼主:
谢谢几位的回答。

程序正在调试,有问题还会来请教大家。

网友E:
定时器

定时器是个独立的东东,跟CPU运行没有关系.

网友F:
定时器工作和中断工作没影响啊

定时器要不工作,你得手动把定时器停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