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NPN三极管(9013)肉眼怎么分辨引脚?

楼主(2007-03-18):
求助:NPN三极管(9013)肉眼怎么分辨引脚?

网友A:
把有字那面对着自己 从左到右 分别为 E B C

9011 9012 9013 9014 9018 都是这样的
9015 不是 可是忘了
不知说得对不对  不对请指正

网友B:
是对的,不过也有bce的(很少,但是我的确碰到过)

生产这个型号的厂家太多了……

网友C:
表贴还是直插?

直插的字面向自己,管脚向下,从左到右EBC
STO23-3的,字面向自己,中间引脚向上,从左到右BCE

网友D:
直插的同样也有BCE的排列形式.

网友E:
还是测一下的好

网友F:
是啊,不能一概而论

网友G:
随便说说

  肉眼分辨那是靠**,掌握方法才是根本,用万用表测一下很简单的.

网友H:
最好测量,不是标准的

网友I:
直插的大部份跟二楼说的一至.

网友J:
EBC

字面向自己,管脚向下,从左到右EBC.不过我个人建议还是测一下好~~~

网友K:
用显微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