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控制继电器的问题

楼主(2008-06-03):
我用单片机控制12v继电器,单片机信号过一个10K电阻接到8550三极管基极,集电极接地,发射机接继电器电源脚的一端,再从发射机接一个二极管到继电器另外一端,当我给一个低电平,继电器吸合,可是当我给一个高电平的时候,继电器本该断开,为什么不断开?是不是电阻的问题?

网友A:
用NPN管吧

要隔离12V,你直接驱动高电平也会有电流流过的,故不能截止管子

网友B:
用错了P管

用错了P管,这种情况用NPN就对了

网友C:
隔离12V或者该用NPN的8050

网友D:
可能的原因

   1,我觉得你可能是发射极接的是12v电源,当你单片机输出高电平到基极时,三极管仍然没有截止。
   2,我以前经常在用P0口时忘记接上拉电阻,是电路不能正常工作,你看看有这方面的原因没有。
   3,我觉得如果只是做实验验证继电器的闭合与打开,隔离与否应该没有很大的关系。

网友E:
12V-5V还有7V了,继电器不会释放的

网友F:
最好用半个H桥的电路来驱动。

网友G:
用稳压管

可以用8050把继电器接C极.或者用8050+8550,就是在你的8550前面加一个8050.
还可以直接在你的8550和单片机之间加一个7-9V的稳压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