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外接电源和电池切换的电路.

楼主(2007-03-18):
1.关于外接电源和电池切换的电路.

在断电的时候可以切换到电池模式,在有外接电源的时候由外接电源供电.

这样的电路是否复杂?因为实时时钟有POWER1(主)和POWER2(从)的区别,内部判

断POWER1-POWER2<0.3时,由POWER2供电,这是芯片内部做了.肯定可以实现.

请高手指教.

2.关于年月日时分秒数据存储格式

07年03月18日20时51分33秒

FF  FF  FF  FF  FF  FF

计算后需要6个字节,有什么方式可以压缩一点数据量.

网友A:
可以用四个字节

不知道为什么要压缩数据量,压缩的数据导致的算**增加不少程序代码,除非那两个字节有用。
方法;首先年份不超过2015年
年份占用4位,月份占用4位,一个字节
日期占用5位,小时占用5位(拆分为3+2位),前面与日期构成一个字节
分占用六位,与小时剩余的2位构成一个字节
秒自己享福了,一个字节。

楼主:
有人建议我按照1970年开始秒计数.

这样就要闰年等情况计算.也比较麻烦.

字节压缩是因为数据存储容量有限,同时记录又多.

不行就把"秒"给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