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书与数据手册常写错,要命呀?

楼主(2007-03-18):
看看这个写的。

现在看手册都要看两个版本以上才敢确认数据手册是对的。

网友A:
要有错的话,多数是翻译的人不注意,校对的人刚好眨了下眼,

这个东东好象没什么问题哦

网友B:
译文错!!

MUL AB
Deeoriptiors:
     MUL AB multiplies the unsigned eight-bit integers in the
   Accumulator and register B.

     The low-order byte of the sixteen-bit product is left in the
   Accumulator,
   and the high-orderbyte in B.

     If the product is greater than 255 (0FFH) the overflow flag is
   set; otherwiseit is cleared.

     The carry fiag is always cleared.

网友C:
竟然能复位,

呵呵,

网友D:
这很正常,因为技术更新太快,文档编辑跟不上

一般建议,定期下载最新的原版数据手册和使用说明。

网友E:
低8位在累加器A,高8位在B

网友A:
6楼正解,俺看走眼了,少累哈

进位标志总是复位这句没错

网友F:
中文可参考,最新版的英文版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