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出道题目凑个热闹~~(公布一下我的做法)

楼主(2008-06-03):
在编写程序时,经常应用printf()函数来打印一些调试信息,如果调用此函数的地方比较多,那么系统运行时输出这些调试信息占用的时间与空间是相当大的,当系统运行没有故障时,应该把这些调试信息去掉,以节约时间与空间资源,如果只有一处printf调用,那么直接删掉就行了,如果有十处,一百处,甚至一千处调用,又该如何来删掉呢?而且删除这些调试信息时有可能还是部分删除,不是全部删除,如何来控制这种有选择的删除?

***********************************************
看看我的做法,截取部分代码如下:

//my_dbg.h

//若要开启调试,则定义此宏,否则,注释掉即可,
//这样程序中所有my_printf语句自动消失。
//#define MY_DBG

void redundancy(const char *p,...);

#ifndef MY_DBG
  #define my_printf 1?(void)0:redundancy
#else
  #define my_printf prinf
#endif

//my_dbg.c

void redundancy(const char *p,...)
{
  p=p;
}

//main.c

int main(void)
{
   my_printf("hahaha~~~");//此处 my_printf等效于printf,可以放心使用。在本例中,此语句没有被编译。
   while(1);
   return 0;
}

网友A:
看看

可以用宏开关控制,但感觉写起来代码不好看。

也可以定义不同级别的一组打印函数
Printf1
Printf2
...
Printfn
不用的时候,把相应的Printfn函数,直接return就行了。

Printfn内部调用sprintf,以及处理字符串输出。

网友B:
搬个小板凳

网友C:
明显该用条件编译

平时的printf()就是带了开关的宏即可

网友D:
这很容易

#define DEBUG_EN 1    // 0,1

#if DEBUG_EN > 0
    #define PRINTF printf
#else
    #define PRINTF
#endif

网友B:
楼上的成立吗

PRINTF(“abc”);
在#define DEBUG_EN 0
时编译通不过吧。

网友E:
一般程序可以设置一个Debug Level

比如:
OpenOCD的-d 3
Avrdude的-v -v -v -v
然后程序中更具不同的Debug Level输出不同等级的信息
这些程序运行在PC上,所以Debug_Level是变量,如果是嵌入式应用的话,可以定义一个DBG_LEVEL常量

个人觉得OpenOCD做的非常的好,可以参考一下OpenOCD的调试信息输出格式
原理很简单,#define宏中可以使用...和__VA_ARGS__

网友F:
接6楼、8楼

#define DEBUG_MODE_0  0
#define DEBUG_MODE_1  1
#define DEBUG_MODE_2  2

// 设定全局调试等级
#define DEBUG_MODE ( DEBUG_MODE_1 )

// content为printf的参数
// debugmode为本次插入调试语句的等级
#define PRINTF(content,debugmode) if ((debugmode)<=DEBUG_MODE) printf(content)

当debugmode和DEBUG_MODE同为常数时,编译器通常会自动优化调(debugmode<=DEBUG_MODE)的比较。

网友B:
9楼

“#define PRINTF(content,debugmode) if ((debugmode)<=DEBUG_MODE) printf(content)”

PRINTF("%d,%d",a,b,DEBUG_MODE_0 );
是这样用吗?

网友G:
#ifdef …… #endif

这样就行
#ifdef DEBUG_E
  printf("");
#endif

如果要用printf()
在最前面加
#define DEBUG_E

如果不要要用printf()
在最前面加
//#define DEBUG_E
就行

网友F:
-》

#define PRINTF(content,debugmode) if ((debugmode)<=DEBUG_MODE) printf(content)

-》

// content 为需要调试语句
#define DEBUG(content,debugmode) if ((debugmode)<=DEBUG_MODE){
                                     content;
                                 }

DEBUG(printf("%d,%d",a,b),DEBUG_MODE_0 );

楼主:
答案是丰富多彩的,只要能实现就好~

网友H:
肯定是预编译

网友I:
linux kernel中有大量的这种代码的例子

也就是ls诸位说的,就这几种方法。

楼主:
看看我的做法~

见主贴。

楼主:
12楼的分级方法不错。。。

网友E:
LZ这个圈子兜的。。。

#if DBG_EN
#    define DBG_OUT(...)    fprintf(stderr,__VA_ARGS__)
#else
#    define DBG_OUT(...)
#endif
抛砖引玉,只是简单使用时的情况

楼主:
请问18楼:simon21ic

可以这么用么?

网友B:
一直不解的两个问题

printf的参数表是怎么回事。
带参数宏的替代规则。

楼主:
回答一下楼上的问题~~

printf的参数表是怎么回事。
那是C标准,只是教材上没写。
这里需要明白两条:第一、变参 的C标准。第二、参数传递规则。

带参数宏的替代规则。
宏在编译的时候进行展开,带参数宏自然就是呆着参数展开。
例如:
#define PI 3.14159
则程序中所有的 PI 都用3.14159替换。

#define MAX(a,b) ((a)>(b)?(a):(b))
则程序所有的 MAX(para1,para2) 带参宏都用 ((para1)>(para2)?(para1):(para2)) 语句替换。

网友J:
不定参数的宏移植问题多多

不同编译器下关键字不一样

网友B:
谢谢楼主很专业的回答

当年考虑这个问题时,在网上查到的写法是:
#define dbgprint(fmt,...) Uart_Printf(fmt,__VA_ARGS__)

但DEBUG关闭时,我用
#define dbgprint(fmt,...)
编译通不过。当dbgprint("abc")时,ARM编译器认为参数不足。而dbgprint("%d",a)是可以的。

现在,参考18楼的写法改成
#define dbgprint(...)
编译能通过了。

曾经一度的写法是:
#ifdef DEBUG
    #define dbgprint     Uart_Printf
    //#define dbgprint Lcd_Printf
#else
    #define dbgprint    None_Printf
#endif

void None_Printf(char *fmt,...)
{
}

楼主:
晕~宏竟然也可以...,开眼界了~

谢谢25楼指点!
只是不知道这种写法的编译器支持如何?
还有这些代码如何去测试一下?
我刚找了些资料速学了一下,似乎
LOG_DEBUG(expr ...) 得改为
LOG_DEBUG(expr,...)

网友E:
GCC这里处理不是按照标准的

网友K:
来自vxWroks 的方法

#define DEBUG
#ifdef  DEBUG
    LOCAL UINT32 debug;
    #define DEBUG_PRINT(mask, string)
                if ((debug & mask) || (mask == DEBUG_ALWAYS))
                printf string
#else
    #define DEBUG_PRINT(mask, string)
#endif

网友L:
这也有段lwip的调试开关

#ifdef LWIP_DEBUG
/** print debug message only if debug message type is enabled...
 *  AND is of correct type AND is at least LWIP_DBG_LEVEL
 */
#define LWIP_DEBUGF(debug,x) do {
                               if (
                                   ((debug) & LWIP_DBG_ON) &&
                                   ((debug) & LWIP_DBG_TYPES_ON) &&
                                   ((s16_t)((debug) & LWIP_DBG_MASK_LEVEL) >= LWIP_DBG_MIN_LEVEL)) {
                                 LWIP_PLATFORM_DIAG(x);
                                 if ((debug) & LWIP_DBG_HALT) {
                                   while(1);
                                 }
                               }
                             } while(0)

#else  /* LWIP_DEBUG */
#define LWIP_DEBUGF(debug,x)
#endif /* LWIP_DEBUG */

网友M:
调试开关。

网友N:
wow bel

buy ffxi gil buy eq plat cheap wow gold =http://www.belrion.com]buy world of warcraft gold buy aoc gold buy L2 adena buy gil cheap gold wow][/url ]buy wow gold anyone of you bought/sold any wow gold from www.belrion.com ? I was told they deliver and are good and fast, appreciate if anyone here can give me some feedback ^^

网友O:
自己习惯使用的方式

#define _DEBUG_

#ifdef _DEBUG_
#define DBG_TRACE(_x_) printf _x_
#else
#define DBG_TRACE(_x_)
#endif

使用时,DBG_TRACE(( "Hello World! " ));
不使用时,直接将"#define _DEBUG_"屏蔽掉即可……

网友P:
DBPRINTF(x) printf x

#define DEBUG_EN //

#ifdef DEBUG_EN
#define DBPRINTF(x) printf x
#else
#define DBPRINTF(x)
#endif

void example(void)
{
    DBPRINTF(("execute here!"));

}

网友Q:
条件编译

网友R(2008-08-04):
define是标准的做法,其它方法不推荐。。。

网友S:
用assert呀

用assert呀,挺好用的

网友T:
不错,学习学习

前面提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