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T28c256为什么写不进数

楼主(2007-03-19):
头一次用这个PROM,但不知为什么写不进数据,不知道是否时序没搞对,那位大侠用过,可否赐教,最好给个例程,小弟这里先行谢过

网友A:
估计是没关闭写保护

楼主:
不知道用28c256读取数据时,时钟要选多少合适?

不知道用28c256读取数据时,时钟要选多少合适?

网友A:
芯片上有存取时间的啊,自己去仔细看DataSheet

网友B:
最好是把时序搞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