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如何初始化一组正弦常数数组。

楼主(2007-03-19):
(无正文)

网友A:
用#define定义多项式展开式,编译器可以帮你算了

sin(x) = x - x*x*(x/3! - x*x*(x/5! - x*x*(x/7! ......

根据你要的精度延长展开式。

网友B:
我通常用excel或者在电脑上编个小程序生成,然后直接复制过

网友A:
用Excel是个不错的办法,学习啦!谢谢!

网友C:
我一般用turboc编个小程序把数据写到一个文本文件里……

sprintf可是个好东东^_^

网友D:
复杂点的还是用matlab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