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单片机晶振快点有什么影响啊?

楼主(2007-03-19):
以前做项目的时候,我也没考虑很多,都选11.0592的晶振。但是最近做的这个需要运算速度快点。所以打算选择22.1184晶振,问一下:晶振快一点对程序有什么影响呢(负面)?谢谢指教

网友A:
查查数据手册,看看你的单片机是否支持这样的晶振?

如果不支持,负面影响就是会烧芯片。

楼主:
谢谢 平常人

我的片子支持22。1184晶振的。
这样的话,我选择这个晶振应该没什么影响了吧?

网友A:
如果数据手册上允许这样的频率,那就没有问题了,不会有

如果你的程序中有与时钟、延时相关的部分要格外注意,尤其是移植程序时。

网友B:
功耗会稍微大点,

网友C:
以前的程序要注意延迟了,呵呵.

网友D:
干扰会大些,所有跟时钟周期有关的都会修改

楼主:
谢谢大家解释

这回放心了,可以放心用拉。
移植程序的时候,只要注意包含定时,波特率什么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