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的上拉电阻的几个问题

楼主(2007-03-20):
通常当片机的I/O口要接上拉电阻才能正常的工作,这个上拉电阻的阻值大小由什么来决定?资料上通常都是10K,但不知道它是怎么得来的??

网友A:
具体要看你IO口输出什么。

如果是驱动外部元件,所需电流大,电阻就要小,反之。如果是数据输出或通讯,则要看通讯速率,越快电阻就要越小,反之。

网友B:
51 P0需要接上拉,其他不同厂家基本在十几K

一般从几K到十几K,根据吸入电流计算,但功耗不宜大

楼主:
多谢两位的帮助

我终于知道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