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DS18B20的CRC

楼主(2008-06-04):
1.“CRC 的等效多项式函数为:CRC=X^8+X^5+X^4+1”这里的X是什么?它存在哪里?
2.存储器“第九个字节它可用Read Scratchpad 读暂存存贮器命令读出,该字节包含一个循环冗余校验CRC 字节,它是前面所有8 个字节的CRC 值”,这个字节是随温度值不同在不断变化吧?
  请高手和知道这些的朋友指教。谢谢

网友A:
X 就是一个代号

这个多项式跟普通的多项式的区别就是:系数  是按 模二运算的(比如1+1=0)
减一等于加一,无进位。

存储器第9个字节是前面 8个字节 除以X^8+X^5+X^4+1(模二除)的余数,随着温度的变化而变化。

楼主:
大略知道了一些。谢谢各位

大略知道了一些。找到一段计算程序,正在艰苦消化。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