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关于MCU内置AD的问题

楼主(2008-06-04):
当AD达到满度时,会不会出现翻转现象,比如说10bit 1024,在超过1024会不会出现 AD值为0的现象??

网友A:
还没见过ADC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网友B:
我也没有见过这样的AD

网友C:
不会的,

10bit的ADC最大数值是1023,不会出现1024以及翻转的现象,看看ADC转换原理……

网友D:
双积分的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