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福,没礼貌!

楼主(2008-06-04):
本人想买一台仿真器,打电话到南京公司,一男的接电话
以下是对话内容:
"我想买一台仿真器"
"说"
"我想买一台51的仿真器,哪里能买到?"
"你是哪里的?"
"深圳"
"你找我们代理商吧"
"好的,他们电话是多少呢?"
"8XXX......"
......

于是打代理商电话,也是一男的接电话
"你们是卖仿真器的吗?"
"是的"
"我想买一台51的仿真器"
"什么型号?"
"我不清楚"
"那你去我公司网站看一下"
"是伟福的网站吗?"
"..."(这话没听清楚)
"V8L多少钱?"
"3500"
"V8T的呢?"
"你选好了再问好吗?"(这句明显不客气)
"这么牛啊"
电话已经挂了

好象回到几年前,是不是供不应求啊?

网友A:
你现在才知道?

在学校时见过伟福的仿真器,后来工作时,让公司买了一台,资料上说能仿真89S52的T2,结果使用时发现设置断点不管用,单步执行也不管用,打电话一问,原来必须全速运行(态度还不好),靠,全速运行还仿真个屁,还不如使用软件模拟呢。后来不知怎么就坏了一个口线(好像是P2.5),打电话问,结果修理需要一周,不算路上时间,费用400,邮费自付,买新的800,自此决定永远不再和伟福打交道

网友B:
re

以前我的WAVE SH51坏了去修 帮我换了块仿真头芯片P87C52X2。
100元。

后来又坏了,自己有经验了,电子市场几快钱买一块P87C52X2装上去就好了

网友C:
楼上的不对吧,那个片子里是有程序地

网友D:
哥们 对你的遭遇俺表示深深的同情!!!

还真没遇到过这样的事哦,,,基本上我遇到的都很客气并且礼貌的。毕竟咱们是花钱啊,我看你还是找个态度比较好的吧

网友:
刚学51时有仿真器是好事

但没有也不要硬去创造这条件,楼主说的这个3500对于很多初学者还是一笔巨款

网友E:
我刚买的上海星研的.

1700RMB,还带逻辑分析器(不过我还没用过).仿真器还没发现什么问题.态度也挺好的."有问题找我,..."
不带逻辑分析器 ,仅51仿真1100RMB .不是做广告,只是个人承受的起.功能其实都一样.没有谁比谁更厉害.

网友F:
声援

当公司做强了,随之而来的就是这些,
建业容易受业难呀

网友G:
以前也给他们打电话,牛的很!!

网友H:
用AVR吧,自已焊一个ISP就可以了

不到10元

网友I:
俺也碰到过类似的事情,NEC的

俺打电话过去他们总部(上海)的,说要寻求技术支持。
他就问:你哪里的?
俺说:广州的。
然后他就说:那你应该找深圳那边的技术支持呀。

然后连电话都没给,就挂了。
搞得俺挺郁闷的,大公司就是大公司,牛,俺没脾气。

网友J:
毛病都是惯出来的

LZ换个牌子的不行吗,呵呵

网友K:
自己做一个多好

仿真器自己做一个好了。网络里面大把参考图纸。

网友L:
有趣有趣

网友B:
re

回yezhenyu 没有的

网友M:
不能怪员工

只能证明它们的而老板是农民暴发户而已!!

另外的解释可能是性生活不和谐!

再有或许就是老年痴呆!!!

网友N:
re

调个51这么贵阿..
还是ARM好点...

网友O:
这也太贵了

恐怕ulink都没这么贵吧

网友P:
一般有示波器基本不用仿真器

算法什么的,软件仿真够了,调一些硬件,用示波器最方便,程序中加一些IO管脚作为测试脚,事半功倍。如果用仿真器,还会有仿真通过了烧到芯片中通不过的情况出现。

楼主:
已经买万利的了

生气之后,东西还得买,于是找万利
相比之下态度好多了(应该算是正常,最近这两年遇到的供应商象这种太度才是正常的)
现在已经拿到手了,一千多块

现在想起来了,以前用过一台万利的,好象是修过一回,寄到南京的,没收费用,呵呵

网友Q:
用C语言编程,仿真器主要调硬件时用

俺整个SST89E516,装个Mon51,就差不多了。

网友E:
刚买了个SST89E516做的仿真器。

128¥。就是好玩买来玩玩。主要缺点是,全速运行后不能退出,说的可以,没玩转。结果总要按复位按钮,调试进度比600¥仿真器慢多了。玩了一晚上就收藏了。

网友R:
呵呵,SST89E516做的仿真器只能用来玩玩,初学者做试验不错

自己做也就不到30元的成本
虽然占用串口和T2(或别的中断),但仿真IO、调试个外围器件什么的还是很方便的

打开Keil的串口选项后可以全速退出的啊

网友R:
呵呵,偶一向都鼓励初学者用SST89E516自己做仿真器,

省钱,方便,而且制作也特简单

不过做产品的话还是得买个好点仿真器吧

呵呵^_^

网友S:
买过一个,花了俺120,用过几次就没动过拉.

楼主:
买万利的上当了!!

网友T:
就不能不用51吗?

就不能不用51吗?
仿真真他妈的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