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仁兄仁姐熟悉AVR系列啊,请教端口输入问题.

楼主(2007-03-20):
(无正文)

楼主:
请赐教

就是寄存器的设置时序问题.给段代码吧.

网友A:
设置
DDRX=0x00;
PORTX=0xFF;
..........
a=PINX;
读取X端口的上拉输入情况

楼主:
谢谢,结果出来了.我错读了POARTA

结果出来了,谢谢:
AA FF AA FF AA FF AA FF AA FF AA FF AA FF AA FF AA FF AA FF AA FF AA FF AA FF AA FF AA FF AA FF AA FD AA FD AA F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