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古怪的题目,求助!!!

楼主(2007-03-20):
使用一个3.3V工作CPU的3个普通I/O口,譬如P1.0 、 P1.1 和Vc=3.3V、R1>1K、R2=?、R3=?给一个RL=100欧姆供电,要求:
            1、通过CPU内部编程控制,是供电电压超过8种;
            2、供电电压尽量线性增加,且最大值>=3V,最低值<=0.4V
    问题:
1.    电路的连接方式?
2.    R1/R2/R3的实际值[3位有效数值]
3.    简单的C程序是电压波形为锯齿波,频率为100Hz。

网友A:
你需要体会老师出题的意图。
三条线有八个状态。三口线各接一个电阻到负载一端,负载另一端接地。
显然三口线均低电平时输出近似为零,三口线均高电平时输出最大,其余状态你就列方程算吧。
此题没有什么实际意义。

网友B:
就是要里用电阻搭个 R-2R网络的DAC

网友C:
错别字太多。

楼主:
2楼的兄弟,我已经试过了你说的方法!

那种方法好像不对,应该算是计算电阻的并联。但是好像出不来8种的电压值。

这道题是一个公司的面试题,所以没办法去问,呵呵

网友D:
随便说说

  人家主要是考你的思维能力,写过软件的人一看便知2的3次方等于8,
3楼的回答是正确的,或者用运放的求和放大器也可以做到,计算也不难。。。

网友E:
用4楼的

网友F:
RE

4楼的也不行,人家说是普通IO,如果可以用DAC,就不用三个IO了,一个IO就可以出很多电压了。

楼主:
应该是3楼的说得对,但是电阻值,是个问题

网友G:
9楼没看懂我的意思

网友F:
re 12楼

还真没看懂,呵呵。
不过11楼的可以解决问题了。

楼主:
但是电阻值呢?我觉得是个大问题

网友F:
RE

3/3.3>=100/(100+X)
X:是三个IO并联的电阻值(三个IO都输出高电平时)
我的想法是:最好三个电阻是一样大小的.这样比较好算,呵呵
接公式算,电阻小于30欧就可以实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