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ADS7843做触摸屏,大侠帮忙看一下程序,先行谢过

楼主(2007-03-20):
用ADS7843做触摸屏,可是定义了一个触摸区域,却有N个区域反应,大侠帮忙看一下程序,先行谢过
这是程序:delay()的基数是1us,CPU用的是atmega128
uint read7843(uchar com)
{  uint data;
   uchar fori,dat;
   data=0;dat=0;
   DDRE=0x1f;
   PORTE=0x02;
   PORTE&=~(1<<1);//CS=0
   //PORTE&=~(1<<4);
    DDRE&=~(1<<3);
   delay(10);
   for(fori=0;fori<8;fori++)
    {
        PORTE&=~(1<<0);       //DCLK=0;
          delay(5);
          if((com<<fori)&0x80)
            {
                PORTE|=(1<<2);//DIN=1;
            }
          else
            {
                  PORTE&=~(1<<2);//DIN=0;
            }

          delay(5);//DIN数值预置在DCLK上升沿之前至少100ns
          PORTE|=(1<<0);       //DCLK=1;
          delay(5);//低电平至少200ns
          PORTE&=~(1<<0);       //DCLK=0;
          delay(5);
    }
   for(fori=0;fori<3;fori++)
     {
      PORTE&=~(1<<0);//加至少3个机器周期
      delay(5);
      PORTE|=(1<<0);
      delay(5);
     }
     DDRE&=~(1<<3);
    for(fori=0;fori<12;fori++)
      {
          PORTE&=~(1<<0);//DCLK=0
        data<<=1;
        delay(5);//低电平至少200ns
        PORTE|=(1<<0);//DCLK=1;
        delay(5);
        dat=PINE;
        if(dat&0x08) data++;
        PORTE&=~(1<<0);//DCLK=0
        delay(5);
      }
    for(fori=0;fori<3;fori++)
     {
      PORTE|=(1<<0);//加至少3个机器周期
      delay(5);
      PORTE&=~(1<<0);
      delay(5);
     }
   PORTE|=(1<<1);//CS=1
   return (data);
}

楼主:
帮帮忙吧

网友A:
你写的看不懂..说下你的大概思路..一起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