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51单片机与8段LED显示器动态显示带驱动电路!!!!

楼主(2007-03-20):
本人是一名大专生正在为一道毕业设计题目(红外遥控电子显示屏,单片机是AT89S51跟8051的引脚一样)烦恼,现在遇到一个问题:要求用 12V 直流电源给4位的8段LED显示器(共阴或共阳)供电,动态显示,要求要有驱动,用3极管作段驱动和位驱动,我先说我所知道的东西:要用12个三极管,每个显示器的共阴或共阳要一个三极管驱动(共4个三极管),4个显示器的8个对应段连起来,出8条线,分别再用8个三极管来驱动(不用芯片驱动,只能用3极管;不用译码器).与显示器的共阴或共阳的三极管的基极连到单片机的I/O口,另外8个三极管的基极也连到单片机另一组I/O口,剩下的基极和发射极不知道怎么样跟8段LED显示器连接?
   还有想知道红外接收芯片TSOP1838怎么样连接外部电路,最好有成品电路.下面有一个电路但不知"uc"是什么芯片???????
   在这先谢谢所有看过此贴和为小弟想过这个问题,不论结果如何还是谢谢大家,如果还没结果,我只有自己解决,还是不行,再来论坛请求大家!

网友A:
并不复杂

uc就是MCU,单片机.你可以连接到51的INT管脚上.

LED显示: 建议选择共阳极,可以用P0口带4个PNP三极管做阳极控制,P1口直接连阴极.

不知道你软件能力如何,红外解码和处理需要软件处理的.包括抗干扰能力,接收红外同时不影响显示......

楼主:
图中的uc是单片机吗?

我很感谢你的帮助!
我的贴子是:https://bbs.21ic.com/club/bbs/bbsView.asp?action=repliedmyannounce
问题:图中的uc是单片机吗?中间的那个脚是是连到51的INT脚吧,那上下的两个脚是连到那里呢?(原谅我的无知),那图中的那个接收电路按他的接法可以用吗?我们老师只叫我们做接收电路,发收的那个就不用了,他有一个发送器了,用来调试我们的板的.红外的还有问题待会再问...
LED显示问题:老师说要用每一段都要用三极管驱的,按你说这样只要4个,但另外的8个段如果用3极管来驱动那怎么接呢,我已接了几种可能,不知对不对,你有protel99吗?我发给你你帮我看可以吗?

网友B:
楼主,替你感到悲哀

也不知道是你没好好学还是老师没好好教,你现在都大专该毕业了,连三极管还不会用,还有数码管的共阴、共阳也不明白,难怪现在工作不好找,怨不得别人

网友C:
如此悲哀!我都不知道要不要回帖!

网友:
我这有

这么巧 我同你做一样的 替别人做的快做完了
有机会交流交流 形式差不多而且功能也一样

网友D:
基础问题

这做的太多了。不过红外线传输没做过,但是现在芯片这么多,随便找个来或者参考下别人的设计也是很简单的事情。
另外你第二个的图是错的。
比如说用共阳数码管,选通(我的叫法)用4个PNP三极管。b接单片机io,e接12V,c接数码管的共阳端。
段位用NPN,b接IO,e接地,c接一个电阻再接到数码管。
你必须看三极管的datasheet,否则把PN结打穿了,然后把12V加在单片机的IO口上那就坏了。

网友E:
随便说说

如此悲哀!我都不知道要不要回帖!...

网友A:
哈哈,大家不要对新人酱子,毕竟都是这样走过来的,

 只是我们可能是自己研究,人家就是直接来问了.(不过我建议自己多研究,多思考,掌握原理)

  另,楼主的mail,已经收到.

网友:
还是告诉你吧

推荐:集电极与数码管的段选连,共射极与电源连,注意基极与单片机连的时候加个电阻

网友F:
直接用273驱动,

网友G:
想讨论个问题

为什么要动态显示呢?
直接用595作静态显示不好么?
因为我一向搞不明白动态显示究竟有什么好处?除了浪费CPU时间以外。
希望高手指点。

网友H:
减少引线数量,节约驱动芯片,降低因为器件众多带来的可

还可以降低功耗。

网友I:
楼主差的不少阿,东西作出来就会好了

指出mugenwon老兄一点失误,PNP管的b极接限流电阻再接IO口。

89S51应该是4.5--5.5V供电,所以如果其它器件允许的话,建议用5V电源,选择合适的LED,也就是导通电压在1.8V左右的同型号的LED。LED 点亮电流为10MA,自己计算限流电阻。

动态显示比静态显示所用的IO口少,节约了硬件资源,但是程序比静态显示复杂一点。

楼主:
感谢大家给我的意见~~~

小弟会反醒醒的~~~~~~
还有,mugenwon 朋友的连接方法,我老师说不行的!!!!

网友H:
七楼的图示

网友H:
7楼的电路图

不知道理解的对不,如不对请见谅
图片贴不上,没办法,转存来的。
忘了画一些东西,驱动NPN的IO口要有上拉电阻,要不标准51的IO是准双向的,高电平驱动能力不足。
不过可能有个问题,那就是PNP截止的问题,如果PNP的b没有电阻拉到VCC,51的高电平无法使PNP截止,如果加电阻b到VCC则会有电流灌入IO,可能导致IO损坏

网友J:
没懂

  LED的动态显示为什么不用锁存器呢~

网友K:
re

没必要用锁存器的么,单片机的事情又不多,就让IO口保持电平就好了

网友L:
多鼓励拉

网友M:
我来回复几句

1、如果看楼主3楼的图,对三极管一点概念都没有,回去好好看模拟电路。错的地方太多,就不作点评。
2、看18楼的图,有一个问题,就是楼主的电源是12V,位驱动不能直接用一个三极管,需要要2个三极管做成开关模式才能可靠的驱动12V。
3、还有一个疑问:数码管是12V的还是普通1.8V左右的,如果是12V的,必须按照2点接,如果是1.8V的,可以按照18楼接,不过要注意VCC=5V左右。

网友H:
电路越来越复杂了,楼上有理

楼主:
回顾18楼~~~~

我先说一下我的毕业设计的进度吧:现在硬件只差位驱动不行,7楼的段驱动就可以了~~~下一轮制PCB我又不会了真晕,,接着的软件应该不会太难了~~~
18楼所说的和我老师也是这样说的,因为LED(共阳)是用不着12V驱动的,,而单片机的I/O口输出是5V的这样驱动的PNP集电极和基极会形成一个7V的电压差使PNP无法工作,,好老师好像是这样说的,,但我还不明白,,老师还说,段驱动还要再加一个三极管(共2个),,否则单片机的输出代码跟LED的显示反了。比如单片机的I/O口输出(#00000110)则LED显示的就是(11111001),
还有, winhiwang说发邮件教我的,但最近我的邮箱被盗了,,不能回你了,我又不知怎么找你,郁闷中~~~~~~~~~~

网友N:
我也说几句

完全可以使用373锁存器啊!用什么三极管,没有必要!我有成功开发的案例!可以联系!

网友H:
晕,是你们老师要求这样,还是只要

使LED工作就可以?
如果仅仅工作就可以那么使用驱动芯片,串行移位寄存器都行。

网友O:
是玩单片机的吗

我怎么没看懂哦
这是玩的单片机吗
怎么像搞模电的!!
动态显示用138做片选,用7447或48做驱动就行啊
干嘛还要什么3极管??
曾经做的课程设计中有一个模块就它

网友P:
小弟也需要这样的电路 大虾们发一个吧

zhenyongan2008@163.com

楼主:
LED显示驱动最新版~~应该没错吧~~

但不知那些电阻的值怎么算呢???

楼主:
再发LED显示驱动最新版~~应该没错吧~~

但不知那些电阻的值怎么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