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求一个十六进制转ASCII的C程序

楼主(2007-03-21):
(无正文)

楼主:
不好意思

是十进制转ASCII的

网友A:
自己先试着写写看

这都不会还搞什么单片机啊???

楼主:
请赐教

我通过串口向主机上发送一些数字,主机上的接收程序可以用十六进制和字符形式显示,而字符显示是以它的ASCII码显示的(把数字当作了ASCII码).所以我想先把数字转化成该数字的ASCII码.

网友B:
看一下数字字符Ascii码值的规律就清楚了。

‘0’-‘9’对应0x30-0x39
‘A’-‘F’对应0x37-0x42

所以如果是十进制码转Ascii,加0x30就可以了
如果是十六进制码转Ascii,判断一下,小于9的加0x30,大于的加37
注意被转换的数要保证合法,即<=9或<=0x0F
u08 Hex_to_Ascii( u08 hex )
{
    // hex转ascii
    if ( hex <= 0x09 )
    {
        // 字符0-9  转换
        return hex+0x30;
    }
    else
    {
        // 字符A-F  转换
        return hex+0x37;
    }
}

网友C:
3楼说得对,楼主还是不要搞单片机啦,否则你会很累的!

网友D:
希望楼主能从中学到处理问题的方法,找找相互之间的规律

网友E:
这样就可以了 "0123456789ABCDEF"[decimal_data]

网友F:
随便说说

  标准库函数里都有这些东东...

网友G(2013-08-28):
16进制就是0~F??

网友G:
中国人做程序就是这样,看来值得思考,唉,自称大师的人呀,深思!!

网友H(2013-10-03):
数字字符Ascii码值的规律
‘0’-‘9’对应0x30-0x39
‘A’-‘F’对应0x37-0x42
高手帮忙解答一下怎么是重复的

网友H:
求TLC7135编程例子

网友I(2015-06-11):
引用 网友H:
数字字符Ascii码值的规律
‘0’-‘9’对应0x30-0x39
‘A’-‘F’对应0x37-0x42

你再仔细看看,想想,重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