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GPS的时钟模块大约多少钱啊?只要时钟功能即可!

楼主(2007-03-21):
请问各位大哥,一个GPS的时钟模块大约多少钱啊?只要时钟功能即可!

网友A:
gps模块都有时钟功能。

单独只有时钟功能的模块好像没有吧。

模块的价格和量有关,一般要$15-22左右。

楼主:
呵呵,比较贵啊,谢谢!

网友B:
看是什么模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