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单片机控制的8路选择器芯片!(不知是不是在这论坛讨论的)

楼主(2007-03-21):
我需要的是这样的芯片来控制8条线的通断:用单片机的3个I/O口控制8个开关,每个时刻有且只有一路接通,像3-8数据选择器那样,但8个开关性质应该像继电器那样,就是将输入信号几乎不失真的传到另一头,8个开关输入端电压有12V左右。
各位熟悉芯片的高手推荐一下,谢谢!

网友A:
74hc151

楼主:
74hc151还是不行吧

刚刚看了一下74HC151的pdf,它还是TTL电平的,我这里管脚都是12V,有人介绍用光电三极管+Darliton电路+MOSFET三级控制的方式,但我还是想用有这样功能的芯片的好

网友B:
4051,VDD-VEE可到18V,建议用15V

楼主:
谢谢!

查了下资料,觉得很好,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