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51串口发数据的问题

楼主(2007-03-22):
51可以从高位开始发数据吗?

楼主:
帮帮忙啊

我看书上说是从低位开始发,那么从高位开始发是不是也可以?

网友A:
随便说说

  把数据倒过来不就成了...

网友B:
自己写模拟的串口通讯,可以!

自己写的怎么定义都行,还可以发d7,再发d1,再发d3...
接收的时候按发的顺序接入,还可以起到加密。

网友:
程序实现

可以在程序里实现。。

楼主:
是不是这样?

如果P1.0外接74HC595,想让595输出0x86。
那么我先让P1.0输出0x86,与0x80相与后,595输出是不是就是0x8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