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关于单片机串口收发数据的问题:)

楼主(2007-03-22):
单片机通过串口跟PC进行通讯,采用查询式发送和中断式接收,
每次单片机从PC接收数据前开中断,接收完毕关中断。
那请问,如果在关中断的情况下,PC向单片机发送数据,
同时,单片机通过查询方式向PC发送数据,
单片机和PC分别会出现什么情况呢?

网友A:
PC能收到数据,很正常

单片机也能接收到数据,但是如果PC一直发的话,你的单片机会丢失一些数据

楼主:
:(

中断都是关闭的,
单片机还能接收到数据吗?

网友B:
re

每次单片机从PC接收数据前开中断,接收完毕关中断。?//??
PC发送数据是随机的,单片机怎么能正确判断单片机要发送数据而开中断!!?

楼主:
:)

我做的东西用单片机为主,PC为辅,
单片机发一个数据给PC后,PC就开始发送数据到单片机拉,
所以我可以知道什么时候开关中断,呵呵

网友C:
关了中断照样可以收数据。如果你没及时去读它,就可能会

网友D:
关中断不等于关闭接收器,关闭中断PC来的数据照样可以正常

中断机制只是在正常接收数据后及时通知你取数据的一种手段;不用中断,你也可以通过查询知道是否接收到数据。

楼主:
:)

哦,接收到的数据仍然往BUFFER里面放吧?
然后如果数据太多而没被及时读取就会被后来接收的数据冲掉:)

不知道我理解得对不对,
如果对的话,一般51单片机这个BUFFER有多大呢?

楼主(2007-04-24):
我还在等待中~~

请问单片机的缓冲区有多大啊?
书上好像完全没有介绍过啊,
或者是我的理解错了?
求教~

网友E:
多数单片机的buffer只有一个字节

不要指望buffer。通讯双方必须建立握手来同步,没有硬件握手就用软件

网友F:
re

BUFFER 能存一个字节,当下一个收到时,这个就会丢失.

楼主:
:)

谢谢独占一江秋、tchutovo!!

网友G:
建议弄个软件握手协议把

自己定义或使用MODBUS RT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