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红外遥控地址码的问题

楼主(2007-03-22):
    小弟手头有一个旧的VCD遥控器,想废物利用编一个单片机的解码程序,可是这个遥控器里的芯片地址码怎么知道啊?请各位大侠指点一下。

楼主:
没人回的?

     怎么没人回啊?小弟学艺不精,哪位高手知道的麻烦指点一下啦,谢谢啦!

网友A:
用逻辑分析仪

可以很方便得把波形抓下来;或者自己利用用单片机的中断/串口和PC端的串口调试软件作个低速的"逻辑分析仪器";或者干脆把遥控器拆开,看看用什么里面的芯片和电路就知道了!

楼主:
还是不明白?

     是不是每一种型号的芯片都是用同一个地址码的呢?那不会相互干扰吗?我看过一些这些芯片的资料,上面都没有说啊。

网友A:
遥控器IC一般用跳线选择客户码(地址码)

你可看看电路上的跳线.

网友B(2008-08-21):
这个偶知道一点点

就是不知道你问地址码有何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