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哈,终于搞了一回USB HID设备,做了一个USB键盘来玩玩~~~~

楼主(2007-03-22):
其中的报告描述符让我晕了几天~~~~~几份HID相关的协议还是蛮长的~~~~~~
明天再弄个USB鼠标设备玩玩~~~~~~~有空的话再搞个红外遥控器玩玩~~~
这回是拿以前做的Mass storage来改的,所以比较快,修改了一下描述符
以及端点处理等,就行了。用了一个4*4的小键盘,有0-9十个数字键,
Num Lock键,Caps Lock键,Shift键,Ctrl键,Alt键,回车键等。
最多可以有三个键同时按下,如果相交的话,最多只能两个键按下。

欢迎到我的blog下载全部源代码:http://computer00.21ic.org/user1/2198/archives/2007/36484.html

通过串口返回的调试信息:

系统启动................................
断开USB连接........................
USBD12芯片初始化
   设置地址.....................
       地址为:  0
连接USB...............
USB总线复位................................
USB总线挂起................................
USB总线复位................................
USB总线挂起................................
USB总线复位................................
USB标准请求................................
    获取描述符................................
        获取设备描述符................................
USB总线复位................................
USB标准请求................................
   设置地址.....................
       地址为:  2
USB标准请求................................
    获取描述符................................
        获取设备描述符................................
USB标准请求................................
    获取描述符................................
USB标准请求................................
    获取描述符................................
        获取配置描述符................................
USB标准请求................................
    获取描述符................................
        获取字符串描述符................................
            获取语言ID................................
USB标准请求................................
    获取描述符................................
        获取字符串描述符................................
            获取设备序列号................................
USB标准请求................................
    获取描述符................................
USB标准请求................................
    获取描述符................................
        获取配置描述符................................
USB标准请求................................
    获取描述符................................
USB标准请求................................
    获取描述符................................
USB标准请求................................
    获取描述符................................
        获取字符串描述符................................
            获取语言ID................................
USB标准请求................................
    获取描述符................................
        获取字符串描述符................................
            获取产品字符串................................
USB标准请求................................
    获取描述符................................
USB标准请求................................
    获取描述符................................
USB标准请求................................
    获取描述符................................
USB标准请求................................
    获取描述符................................
USB标准请求................................
    获取描述符................................
USB标准请求................................
    获取描述符................................
        获取字符串描述符................................
            获取语言ID................................
USB标准请求................................
    获取描述符................................
        获取字符串描述符................................
            获取产品字符串................................
USB标准请求................................
    获取描述符................................
USB标准请求................................
    获取描述符................................
USB标准请求................................
    获取描述符................................
USB标准请求................................
    获取描述符................................
USB标准请求................................
    获取描述符................................
USB标准请求................................
    获取描述符................................
        获取设备描述符................................
USB标准请求................................
    获取描述符................................
USB标准请求................................
    获取描述符................................
        获取配置描述符................................
USB标准请求................................
    获取描述符................................
        获取配置描述符................................
USB标准请求................................
    获取描述符................................
USB标准请求................................
    获取描述符................................
USB标准请求................................
    设置配置................................
USB类请求................................
    设置空闲................................
USB标准请求................................
    获取描述符(从接口)..............................
        获取报告描述符................................
USB标准请求................................
    获取描述符(从接口)..............................
USB标准请求................................
    获取描述符(从接口)..............................
USB标准请求................................
    获取描述符(从接口)..............................
USB标准请求................................
    获取描述符(从接口)..............................
USB标准请求................................
    获取描述符(从接口)..............................
USB标准请求................................
    获取描述符(从接口)..............................
USB标准请求................................
    获取描述符(从接口)..............................
端点2输出................................
    端点2的数据是  0x01
端点2输出................................
    端点2的数据是  0x03
端点2输出................................
    端点2的数据是  0x01
端点2输出................................
    端点2的数据是  0x00
端点2输出................................
    端点2的数据是  0x02
端点2输出................................
    端点2的数据是  0x03

在设备管理器里看到的图:

原理图
(用的是以前做IDE转USB的板,所以上面还有个IDE接口和573锁存器,可以不用理会它们):

网友A:
不错哦

圈圈的USB玩的很好啊,有没兴趣玩下GUI?

网友B:
找个凳子坐,有空向楼主学习!!

网友C:
还是做学生有时间啊

楼主:
哈哈,硬件不用做,全是以前现成的,我只写程序

程序框架也是原来的~~~~

我也是上完课回去才弄弄的,三天就弄好了。只是之前花了一周多时间来看HID方面的文档~~~~

网友D:
哇,好崇拜你哦圈圈

网友E:
太爽了,五体投地...

网友F:
牛人!!

这年头,牛人就是多!!

楼主:
哈哈~~~经过一个晚上的修改,把USB键盘改成USB鼠标了~~~

花了一个晚上,把USB键盘的程序改了改,就成了USB鼠标了~~~~~~只是修改了一下报告描述符,
以及返回数据等,修改很少。用的是键盘的硬件,8键鼠标上移,4键鼠标左移,6键鼠标右移,2键鼠标下移,
9键往上滚动,3键往下滚动,alt键鼠标左键,0键鼠标中键,enter键鼠标右键)

欢迎到我的blog下载全部源代码包:http://computer00.21ic.org/user1/2198/archives/2007/36520.html

以下是通过串口返回的调试信息~~~~~~

系统启动................................
断开USB连接........................
USBD12芯片初始化
   设置地址.....................
       地址为:  0
连接USB...............
USB总线复位................................
USB总线挂起................................
USB总线复位................................
USB总线挂起................................
USB总线复位................................
USB标准请求................................
    获取描述符................................
        获取设备描述符................................
USB总线复位................................
USB标准请求................................
   设置地址.....................
       地址为:  2
USB标准请求................................
    获取描述符................................
        获取设备描述符................................
USB标准请求................................
    获取描述符................................
USB标准请求................................
    获取描述符................................
        获取配置描述符................................
USB标准请求................................
    获取描述符................................
        获取字符串描述符................................
            获取语言ID................................
USB标准请求................................
    获取描述符................................
        获取字符串描述符................................
            获取设备序列号................................
USB标准请求................................
    获取描述符................................
USB标准请求................................
    获取描述符................................
        获取配置描述符................................
USB标准请求................................
    获取描述符................................
USB标准请求................................
    获取描述符................................
USB标准请求................................
    获取描述符................................
        获取字符串描述符................................
            获取语言ID................................
USB标准请求................................
    获取描述符................................
        获取字符串描述符................................
            获取产品字符串................................
USB标准请求................................
    获取描述符................................
USB标准请求................................
    获取描述符................................
USB标准请求................................
    获取描述符................................
USB标准请求................................
    获取描述符................................
USB标准请求................................
    获取描述符................................
USB标准请求................................
    获取描述符................................
        获取字符串描述符................................
            获取语言ID................................
USB标准请求................................
    获取描述符................................
        获取字符串描述符................................
            获取产品字符串................................
USB标准请求................................
    获取描述符................................
USB标准请求................................
    获取描述符................................
USB标准请求................................
    获取描述符................................
USB标准请求................................
    获取描述符................................
USB标准请求................................
    获取描述符................................
USB标准请求................................
    获取描述符................................
        获取设备描述符................................
USB标准请求................................
    获取描述符................................
USB标准请求................................
    获取描述符................................
        获取配置描述符................................
USB标准请求................................
    获取描述符................................
        获取配置描述符................................
USB标准请求................................
    获取描述符................................
USB标准请求................................
    获取描述符................................
USB标准请求................................
    设置配置................................
USB类请求................................
    设置空闲................................
USB标准请求................................
    获取描述符(从接口)..............................
        获取报告描述符................................
USB标准请求................................
    获取描述符(从接口)..............................
USB标准请求................................
    获取描述符(从接口)..............................
USB标准请求................................
    获取描述符(从接口)..............................
USB标准请求................................
    获取描述符(从接口)..............................
USB标准请求................................
    获取描述符(从接口)..............................
USB标准请求................................
    获取描述符(从接口)..............................
USB标准请求................................
    获取描述符(从接口)..............................

网友G:
牛得不行了.哈哈!

网友H:
看起来不错

看起来不错,找个空的时间座下来好好的向楼主学习学习。

网友I:
圈圈好好努力,争口气,做龙芯。

楼主:
倒塌了~~~~要做也做圈圈芯,龙芯不好听。

楼主:
晕...成蛋黄了.....

网友J:
几个凳子吧

厉害!!学习学习

网友K:
HID的问题

我做了一个类似键盘的HID设备,试了很多台机器多可以正常连接。不过在一台笔记本电脑上不能正确识别。好像是电脑收到第一个设备描述符后就不要求接收剩余的设备描述符了。请问可能是什么原因?该机可以读写U盘

网友L:
神勇哦

你好厉害哦...

网友M:
程序

帮看下sum值为什么不增加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void delayB(uchar x)
 {
   uchar i;
   while(x--)
   {
     for (i=0;i<13;i++)
     {};
   }
 }

void display(uint x)
{
 uchar y,z;
 y=x%10;
 y=y&0x0f;
 y=y|0x20;
 P0=y;
 delayB(2);
 z=x/10;
 z=z&0x0f;
 z=z|0x30;
 P0=z;
 delayB(2);
}

main()

  uint r;
  uint sum=0;

 while(1)
 { for(r=0;r<12;r++)
    {sum=sum+r;
    display(sum);}
 }
}

楼主:
TO JINGDING: 不清楚你的程序结构是怎样的

当你的USB设备描述符大于端点0的最大长度时,第一次返回设备描述符只需要返回前一部分,接下来就是设置地址,设置地址后,才会获取全部设备描述符.

to www888www: 你的程序看起来sum可以增加啊。也许是你的显示程序不对吧,你可以用keil软件仿真看到增加的结果.

网友N:
已经设置好地址了

我用仿真器发现已经设置好地址了,第二次发送设备描述符,只能发前16位,后面的2位电脑就不要求单片机发送了;然后又从头开始再连接。其余电脑连接没有问题

网友O:
牛人啊,终于见识了~~~~~~~~

楼主:
那我也不清楚了......这个问题有点晕...

用bus hound看看,数据怎样。

我发现bus hound在 WIN XP下,设置地址前面那部分数据看不到,而在win2000下则可以看到. 在xp下只能看到设置地址后的那些数据包....不知道是不是我哪里设置的问题.

网友P:
00,看你搞这个USB我很有兴趣,但就是苦于不知如何下手啊...不过现在好了,可以看看你的程序啦....

00: 请问有没有USB相关的中文资料发到我邮箱看一下,如果我要用51来测试一个集线器(GL850A芯片)是否可行啊? 谢谢.

mike.zhong@126.com

网友P:
00:上来看看嘛....

楼主:
测试集线器芯片?测试这个干什么啊?买来新的一般都是好

如果你是做IC设计,需要芯片测试的话,你们厂应该有吧,不用自己做。

USB资料还是建议看原版的英文资料,翻译的看起来更晦涩。去www.usb.org下载就是了。

网友Q:
很想认识你,厉害!

你好,楼主,我是做鼠标键盘的,可是对里面的程序不是很懂,PS2的还好,USB的就不行了,很想向你请教!有机会可以联系你吗,我的邮箱是wenwen200235@163.com

网友Q:
建议你做鼠标键盘了

原理图太复杂了,应该更简便点,采用别人的电路,这只供学习的

网友R:
单片机开发

本站供应各种单片机编程器,实验板,集成电路,超声波,无线收发模块
单片机开发  电子产品开发
相关链接:http://www.nanlinwang.com/

网友S(2007-05-06):
quanquan

鼠标键盘集成一起,怎么读取描述符啊?

网友S:
说的不是很明白,不知能不能听懂

   我是说集成成一个device,怎么往pc传键盘的,还是鼠标的描述符?
  是随机的,应该对pc的要求哦有判断吧?

网友T:
服了

蛋蛋芯都来了

楼主:
to isbit:你可以看看USB中的复合设备相关方面

网友S:
呵呵

  我也搞出来了usb。kb&mouse。。庆祝一下!

网友E:
我买了一个D12,没搞好,脚折了。

没办法,我要学习用AVR搞软件模拟USB了。
现在还不会什么,照着做了一个USB转串口。

楼主:
呵呵,D12的腿是很细的,要小心弄。能买到转接板就好了

网友K(2007-08-25):
请教连接问题

还是原来的老问题。我做了一个HID键盘,在大部分机器上都可以正常连接。不过在有几台机器上每次可以进入获取设备描述符,设置地址,获取前16位设备描述符,然后等几秒后电脑又重新枚举,不能获取后面的描述符。请问可能是什么原因?会不会程序哪里要注意的?其它HID设备可以正常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