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 uCOS的定时器中断的优先级问题

楼主(2008-06-06):
请教下, uCOS的定时器中断的优先级问题
我的程序开了多个中断, 应该把ucos的定时器中断设为最高还是
最低呢.

我觉得应该是ucos的定时中断设为最低
不知这样做对不, 请教下,谢谢

网友A:
不对!

定时器中断是系统心跳,你能让你的心跳暂时停止吗?

楼主:
那UCOS的定时中断如果打乱一些时序要求比较严格的部件怎么

那UCOS的定时中断如果打乱一些时序要求比较严格的部件怎么办呢.

网友B:
Re..~

ucos中有了tick.处理应该尽量减少使用中断..
除非是外部触发(例如外部AD EOC信号)的这种.
如果有这种紧急的事件要处理.个人觉得应该优先级比tick要高.
但是这种一定所有中断里不要做多余的处理.

网友C:
设为一般即可

这也和是否需要系统管理中断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