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控制继电器问题

楼主(2008-06-06):
        最近在用单片机和继电器实现接触器的控制时遇到了一个问题,就是按启动,停止的按狃5-6次后,程序会突然自己跑飞,回到主程序开始的位置,电路用的是经典的控制电路,不知道那里没有处理好,有作过的给指点下,看有没有要注意的地方,谢谢

网友A:
LAYOUT太差了就这样

贴个PCB图?

网友B:
几种可能:

1、mcu跟继电器使用一个电源,控制继电器最好是使用12V或者24V电源;工业控制都是这样;
2、mcu抗干扰能力太差太差;
3、ls说的layou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