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为什么我向时钟芯片PCF8563中写入初始化数据后,读出来

楼主(2007-03-23):
显示的全是255,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A:
随便说说

  肯定是读错了。。。

楼主:
哪位老师可否给个例子让我参考一下?

网友B:
我把用过的程式方在我的网站

我把用过的程式方在我的网站, 你有空自己去下载看看.在下载的页面!

楼主:
我不是立即读的,中间都有延时,可还是不行.

网友A:
随便说说

  上ZLG的网站上去下个吧...

网友C:
是啊,255不就是全1

PCF8563有没应答我看都不一定

网友D:
你读的东西没读出来,时序不对,或读写程序有错误

网友D:
IIC.c读写时序

#pragma db cd
#include<intrins.h>
#include <reg51.h>
#include<IIC.h>
void sta()
{
SDA=1;
SCL=1;
while(SCL==0)
{
;
}
_nop_();
SDA=0;
_nop_();
_nop_();
SCL=0;
}

void stop()
{
    SDA=0;
    SCL=1;
    while(SCL==0)
    {
    ;
    }
    _nop_();
    SDA=1;
    _nop_();
    _nop_();
    SCL=0;
}

void mack()
{
SDA=0;
SCL=1;
_nop_();
_nop_();
SCL=0;
SDA=1;
}

void mnack()
{
SDA=1;
SCL=1;
_nop_();
_nop_();
SCL=0;
SDA=0;
}

void cack()
{
SDA=1;
SCL=1;
F0=0;
if(SDA==0)
{
SCL=0;
_nop_();
_nop_();
}
else
{
F0=1;
SCL=0;
_nop_();
_nop_();
}
}

void wrbyt(uchar shu)
{
uchar i;
if((shu&0x80)>0)
{
SDA=1;
}
else
{
SDA=0;
}
SCL=1;
while(SCL==0)
{;}
_nop_();
SCL=0;
SDA=0;
shu=_crol_(shu,1);
for(i=1;1<8;i++)
{if((shu&0x80)>0)
{wrbyt1();}
else
{wrbyt0();}
shu=_crol_(shu,1);
}
}

void wrbyt0()
{
SDA=0;
SCL=1;
_nop_();
_nop_();
SCL=0;
}

void wrbyt1()
{
SDA=1;
SCL=1;
_nop_();
_nop_();
SCL=0;
SDA=0;
}

uchar rdbyt()
{
uchar nn=0xff,mm=0x80,uu=0x7f;
uchar j;
uint q=0;
for(j=0;j<8;j++)
{
SDA=1;
SCL=1;
if(SDA==0)
{nn=(nn&uu);
nn=_crol_(nn,1);
SCL=0;
}
else
{
nn=(nn|mm);
nn=_crol_(nn,1);
SCL=0;
}
}
return(nn);
}

void wrnbyta(uchar slaw,uchar gg[],uchar n)
{
do{
sta();
wrbyt(slaw);
cack();
}while(F0==1);
wrbyt(gg[n]);
cack();
}

void wrnbyt(uchar slaw,uchar number,uchar ff[])
{
uchar idata k;
do{
sta();
wrbyt(slaw);
cack();
}while(F0==1);
for(k=0;k<number;k++)
{
wrbyt(ff[k]);
cack();
while(F0==1)
{
wrnbyta(slaw,ff,k);
}
}
stop();
}

void rdnbyt(number,slar,qq)
uchar number,slar,qq[];
{
uchar idata data0,l;
do{
sta();
wrbyt(slar);
cack();
}while(F0==1);
for(l=0;l<number;l++)
{
data0=rdbyt();
qq[l]=data0;
if(l<(number-1))
{mack();}
}
mnack();
stop();
}

void delay(uint x)
{
uchar j;
while(x--)
{
for(j=0;j<150;j++)
{;}
}
}

网友D:
IIC.H头文件

sbit SDA=P2_0;
sbit SCL=P2_1;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extern void delay(uint x);
extern void sta();
extern void stop();
extern void mack();
extern void mnack();
extern void cack();
extern void wrbyt(uchar shu);
extern void wrbyt0();
extern void wrbyt1();
extern uchar rdbyt();
extern void wrnbyt(uchar slaw,uchar number,uchar ff[]);
extern void rdnbyt(uchar number,uchar slar,uchar qq[]);
extern void wrnbyta(uchar slaw,uchar gg[],uchar n);

网友D:
#include<at89x52.h>
#include<intrins.h>
//include"iic.c"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SDA=P3^1;
sbit SCL=P3^0;
uchar code shu1[]={0xfd,0x61,0xbb,0xeb,0x67,0xcf,0xdf,0xe1,0xff,0xef,0xa7,0xf5,0x97,0x03};
uchar data dingshi[]={0x00,0x03,0x00,0x02};
uchar data xian[]={0x00,0x00,0x00,0x00};
uchar k[]={0x00};
uchar a1=0x00,a3=0;
bit a2;
uchar idata rd[3]={0x01,0xa0,0xa1};
uchar idata wr[3]={0x01,0xa0,0xa1};
uchar temp[5]={0x00,0x00,0x00,0x00,0x00};
uchar n=0;
void delay(uint x);
void sta();
void stop();
void mack();
void mnack();
void cack();
void wrbyt(uchar shu);
void wrbyt0();
void wrbyt1();
uchar rdbyt();
void wrnbyt(uchar slaw,uchar number,uchar ff[]);
void rdnbyt(uchar number,uchar slar,uchar qq[]);
void wrnbyta(uchar slaw,uchar gg[],uchar n);

void xianshi();
void miaojian();
uchar panjian();
void fenjia();
void jianchuli();

uchar panjian()
{
P3_2=1;
P3_0=1;
if(P3_2==0)
{
n=n+1;
return 1;
}
else
 {
  P3_2=1;
  P3_0=0;
  if(P3_2==0)
   {
   P3_0=1;
    return 2;
   }
}
}

void fenjia()
{
  uchar a8[]={0x00,0x00};
  if(n==1)
    {
     a8[0]=dingshi[0];
     a8[1]=dingshi[1];
    }
    else if(n==2)
     {
      a8[0]=dingshi[2];
      a8[1]=dingshi[3];
     }
  if(a8[1]<9)
   {
    a8[1]=a8[1]+1;
   }
  else
{
   if(a8[0]<9)
   {
    a8[0]=a8[0]+1;
    a8[1]=0x00;
   }
    else
     {
    a8[1]=0x00;
    a8[0]=0x00;
     }
}
if(n==1)
{
dingshi[0]=a8[0];
dingshi[1]=a8[1];
}
else if(n==2)
{
dingshi[2]=a8[0];
dingshi[3]=a8[1];
}
}

void jianchuli()
{
uchar jk;
n=1;
while(n<3)
{
  if(n==1)
   {
    xian[0]=0x0a;
    xian[1]=0x0b;
    xian[2]=dingshi[0];
    xian[3]=dingshi[1];
    }
   else if(n==2)
    {
     xian[0]=0x0a;
     xian[1]=0x0b;
     xian[2]=dingshi[2];
     xian[3]=dingshi[3];
     }
for(jk=0;jk<100;jk++)
{
xianshi();
}
jk=panjian();
if(jk==1)
{
n=n+1;
}
else if(jk==2)
{
fenjia();
}
}
}

void sta()
{
SDA=1;
SCL=1;
while(SCL==0)
{
;
}
_nop_();
SDA=0;
_nop_();
_nop_();
SCL=0;
}

void stop()
{
    SDA=0;
    SCL=1;
    while(SCL==0)
    {
    ;
    }
    _nop_();
    SDA=1;
    _nop_();
    _nop_();
    SCL=0;
}

void mack()
{
SDA=0;
SCL=1;
_nop_();
_nop_();
SCL=0;
SDA=1;
}

void mnack()
{
SDA=1;
SCL=1;
_nop_();
_nop_();
SCL=0;
SDA=0;
}

void cack()
{
SDA=1;
SCL=1;
F0=0;
if(SDA==0)
{
SCL=0;
_nop_();
_nop_();
}
else
{
F0=1;
SCL=0;
_nop_();
_nop_();
}
}

void wrbyt(uchar shu)
{
uchar i;
if((shu&0x80)>0)
{
SDA=1;
}
else
{
SDA=0;
}
SCL=1;
while(SCL==0)
{;}
_nop_();
SCL=0;
SDA=0;
shu=_crol_(shu,1);
for(i=1;1<8;i++)
{if((shu&0x80)>0)
{wrbyt1();}
else
{wrbyt0();}
shu=_crol_(shu,1);
}
}
void int00() interrupt 0
{
uchar m,k;
uchar xian1[]={0x00,0x00,0x00,0x00};
TR0=0;
IE=0x00;
xianshi();
n=0;
P3_0=1;
P3_2=1;
m=panjian();
if(m==1)
  {
   for(k=0;k<4;k++)
   {
    xian1[k]=xian[k];
   }
  jianchuli();

  temp[0]=0x01;
temp[1]=dingshi[0];
temp[2]=dingshi[1];
temp[3]=dingshi[2];
temp[4]=dingshi[3];
wrnbyt(0xa0,5,temp);
delay(300);
temp[0]=0x10;
temp[1]=0x01;
wrnbyt(0xa0,2,temp);
}
for(k=0;k<4;k++)
{
xian[k]=xian1[k];
}

P3_0=1;
P3_2=1;
IE=0x83;
TR0=1;
}

void wrbyt0()
{
SDA=0;
SCL=1;
_nop_();
_nop_();
SCL=0;
}

void wrbyt1()
{
SDA=1;
SCL=1;
_nop_();
_nop_();
SCL=0;
SDA=0;
}

uchar rdbyt()
{
uchar nn=0xff,mm=0x80,uu=0x7f;
uchar j;
uint q=0;
for(j=0;j<8;j++)
{
SDA=1;
SCL=1;
if(SDA==0)
{nn=(nn&uu);
nn=_crol_(nn,1);
SCL=0;
}
else
{
nn=(nn|mm);
nn=_crol_(nn,1);
SCL=0;
}
}
return(nn);
}

void wrnbyta(uchar slaw,uchar gg[],uchar n)
{
do{
sta();
wrbyt(slaw);
cack();
}while(F0==1);
wrbyt(gg[n]);
cack();
}

void wrnbyt(uchar slaw,uchar number,uchar ff[])
{
uchar idata k;
do{
sta();
wrbyt(slaw);
cack();
}while(F0==1);
for(k=0;k<number;k++)
{
wrbyt(ff[k]);
cack();
while(F0==1)
{
wrnbyta(slaw,ff,k);
}
}
stop();
}

void rdnbyt(number,slar,qq)
uchar number,slar,qq[];
{
uchar idata data0,l;
do{
sta();
wrbyt(slar);
cack();
}while(F0==1);
for(l=0;l<number;l++)
{
data0=rdbyt();
qq[l]=data0;
if(l<(number-1))
{mack();}
}
mnack();
stop();
}

void delay(uint x)
{
uchar j;
while(x--)
{
for(j=0;j<150;j++)
{;}
}
}

void main()
{
SP=0x60;
TCON=0x01;
IP=0x01;
TMOD=0x01;
TH0=0x3c;
TL0=0xb0;
IE=0x83;

wrnbyt(0xa0,1,0x10); // 读0x10地址一字节
rdnbyt(1,0xa1,k);

if(k[0]!=1)
{
temp[0]=0x01;
temp[1]=dingshi[0];
temp[2]=dingshi[1];
temp[3]=dingshi[2];
temp[4]=dingshi[3];

wrnbyt(0xa0,5,temp);  //写temp数组(5字节)

delay(300);
}

wrnbyt(0xa0,1,0x01);
rdnbyt(4,0xa1,dingshi); //读0x01开始4字节

xian[0]=dingshi[0];
xian[1]=dingshi[1];
xian[2]=0x00;
xian[3]=0x00;
a2=0;
TR0=1;

while(1)
{
TR0=1;
P3_2=1;
xianshi();
P3_7=a2;
}
}

void xianshi()
{
uchar i=0x00;
for(i=0;i<4;i++)
  {
   P1=0x01;
   P3_3=1;
   P3_4=1;
   P3_5=1;
   P1_0=1;
   P1=shu1[xian];
   switch(i)
   {
    case 0:
     {
     P1_0=0;
     }
    break;
   case 1:
    {
     P3_5=0;
    }
   break;
   case 2:
     {
    P3_4=0;
     }
    break;
   case 3:
     {
    P3_3=0;
     }
    break;
   }
   //delay(10);
   }
}

void timer00() interrupt 1
{
TR0=0;
TL0=0xb0;
TH0=0x3c;
a1=a1+1;
if(a1==0x0a)
{
a1=0x00;
P3_0=!P3_0;
miaojian();
}
IE=0x83;
TR0=1;
}

void miaojian()
{
 if(xian[3]>0)
    {
     xian[3]=xian[3]-1;
     }
 else
    {
     if(xian[2]>0)
        {
        xian[3]=0x09;
        xian[2]=xian[2]-1;
        }
     else
        {
         if(xian[1]>0)
          {
           xian[3]=0x09;
           xian[2]=0x05;
           xian[1]=xian[1]-1;
          }
         else
          {
           if(xian[0]>0)
             {
              xian[3]=0x09;
              xian[2]=0x05;
              xian[1]=0x09;
              xian[0]=xian[0]-1;
             }
            else
             {
             a2=!a2;
             P3_7=a2;
             xian[3]=0x00;
             xian[2]=0x00;
             if(a2==0)
               {
                xian[1]=dingshi[1];
                xian[0]=dingshi[0];
               }
              else
              {
               xian[0]=dingshi[2];
               xian[1]=dingshi[3];
              }
             }
            }
           }
          }
}

网友B:
有谁有空看你的程序呀!

应该还是要你自己搞定才行!
相关链接:http://www.mcurd.com/SOURCE/pcf8563.rar

网友E:
自己搞吧

你按照芯片资料说的用仿真器试吧,没问题的,网上放的程序一般都有点小问题,你可以用它做参考,在它的基础上进行修改,很快可以搞出来的

网友F:
会不会没有设时间啊?

记得这个芯片初始化时要写入时间才能工作的,你在初始化的时候有没有先写入个时间给它?随便什么都行!

网友A:
随便说说

多看看IIC原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