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大家都用什么单片机啊?8位的。

楼主(2007-03-23):
现在一直用这C8051F系列的,功能很强,用着也很顺手,但总感觉抗干扰性能不好,很容易复位。有没有好的功能强,抗干扰性能好的单片机推荐一个?谢谢了!

网友A:
随便说说

  我也一直在用C8051F,没有发现什么问题啊...

楼主:
是这样

我用020开发过几个产品,但多多少少都有些不太可靠,那螺丝刀碰碰地就能引起复位,还有一款电池供电的产品用镊子清楚地线偶尔也会复位。用其他型号的单片机就没这问题。可能也是我水平有限,高手也许能解决这种问题,但是从另一方面是不是说明C8051F抗干扰有问题呢?

网友A:
随便说说

  按开发板的电路接法接复位电路...

网友B:
我用51、AVR、MC68HC08

据称PIC的抗干扰能力很强,但我没有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