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AT89C51遇到一个问题,请各位帮忙解决。

楼主(2007-03-23):
我用AT89C51制作一个用按钮控制一个LED亮与灭的小实验时,程序没问题,按按钮时LED能够正常的亮与灭,但总是在接通电源的一瞬间,LED要亮一下即灭,不知何故,请各位帮忙解决。谢谢!

网友A:
你的程序上电时是这样的吧?

51的IO上电时和在复位时是是为高电平的.估计你是在初始化中把IO置低来关灯,这样就有一个亮的时间了.

网友B:
复位问题

电路图呢,单片机上电时引脚是高电平的,可能这个原因导致上电亮

网友C:
随便说说

  啥东东都没有看到,解决什么...

网友D:
这个没办法的,可以输出接个芯片,让在51复位前输出可控

楼主:
是高电平复位,P1口已设置为FF,P1.0口输出接LED,按按钮使P1.0为低电平时才允许LED亮.

楼主:
P2.0接一个按钮,当P2.0口为低电平时,P1.0为低电平,这时才允许LED亮.

网友C:
随便说说

  可以用两个IO控制一个LED就可以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