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中如何实现各IO口中某几个引脚同时置位?

楼主(2008-06-06):
比如p1^1, p1^2, p2^0, p2^1需要同时置为1,该如何编写呢?

网友A:
不可能~~~至少2句~~~

网友B:
p1^1, p1^2, p2^0, p2^1需要同时置为1

看来
得改改
p1^1, p1^2, p1^3, p1^4
为什么不做到一起?????

要是p0^1, p0^2, p2^3, p2^4
可以dptr,#xxxx
movx @dptr,a

网友C:
可以啊,为什么不可以呢

就直接写

setb p1.1
setb p1.2
setb p2.0
setb p2.1
这样不行吗,只不过你的同时是指什么同时,相差1us(12M晶振)而已啊,这个是肉眼看不出来的呀,感觉就是同时。

网友D:
同一个端口

除非是同一个端口,如:P1,P2,否则不可能同时置位几个引脚;所以,对要求高的应用,需要同时置位的控制,最好在设计硬件时,就考虑应当接到同一个端口.

网友C:
楼上的,说得好

对于应用要求很严格的话,微小的差别是也要避免的

网友E:
5楼正解

LZ的“同时”要求,不止c51不能,汇编也同样不能

楼主:
我的想法,能否将不同口的引脚通过预定义成一个新的口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