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中如何实现1ms到10s范围内的延时?

楼主(2008-06-06):
能不能用定时器做一个1ms的延时程序,然后通过循环调用实现长时间(10s)延时。
还是分成不同的数量级的延时比如1ms-100ms,1s-10s;各自编制响应的延时程序。

网友A:
1ms-100ms,1s-10s

1ms标志
10ms标志
100ms标志
;;;;;;;;;;;;;;;
1s标志
10s标志
1分钟标志
1小时标志
;;
12小时标志
24小时标志
;;
31天标志
1年标志
10年标志
100年标志
1000年标志
10000年标志

网友B:
一个毫秒级别的中断

在中断程序中,可以这样写

if (++ms ==1000){
  ms = 0;
  if (++sendcond == 60){
    sendcond = 0;
    ...
  }
}

有了这个时间坐标系,要延时的时候就很方面

网友C:
楼上的,太麻烦了吧

void delay(unsigned int z)
{
     unsigned int i,j;
     for(i=z;i>0;i--)
         for(j=114;j>0;j--);
}
写一子函数,晶振为11.0592M,想延时1ms就delay(1),想延时1s就delay(1000),简单方便.

楼主:
四楼的方法比较容易理解

我用的是12Mhz的晶振,
for循环的执行周期如何计算?

网友D:
四楼的只能拿来学习或某些特定场合可以用

没有太大的实际意义。
三楼的方法才是既能产生需要的时标,也能够让系统做其它事的做法。

网友E:
~~

引用 网友B:
侃单片机 ←返回版面

3楼: 一个毫秒级别的中断

在中断程序中,可以这样写

if (++ms ==1000){
  ms = 0;
  if (++sendcond == 60){
    sendcond = 0;
    ...
  }
}

有了这个时间坐标系,要延时的时候就很方面

这么写合理:
if(ms>=1000){
            ms=0;
            ...
            }
else{
     ms++;
    }

网友F:
3楼正解,4楼纯属误到新人的教学方法

希望LZ仔细去想想3楼的方法,明白后你会更上一个层次的

7楼的yewuyi,虽然你的方法有千分之一的机会可以少执行个指令,但你的1000mS会变成1001mS哦
理解上容易出误差哦

网友E:
呵呵,是的,我那么写只是想告诉初学者

最好把if ,else写全了,成对出现,养成好习惯,并尽量用简单易懂的方式写程序。

另俺一般规定那样的情况下,必须要用>或者>=做为判断式,尽量不用那位兄弟写的++ms ==1000判断方式。

网友B:
yewuyi的是标准写法

在实战中,我通常会采用yewuyi的写法,

其实没有XWJ的担心,反而更安全。

因为当弹片机弹飞后,写成 ++ms >= 1000; 就很显作用,

还有,变量名也要规范化,

不过对于初学者来说,说得太多东西,他们反而不容易明白

网友G:
还是规范点好

网友E:
呵呵,这个书生不知道又是谁的马甲?

看着特别像马甲……

网友F:
用>或者>=做为判断式是对的,加else也是对的,但他的程序有B

不知10楼的书生看出了没有啊?

网友C:
呵呵~~看错,不好意思

我(4楼),上面用的是软件延时,12MHZ的软件延时可以取j=100;如果频繁的调用是很占CPU的,我看漏了LZ说的是用定时器,不好意思,如果用定时器延时,可以这样写,详细点:
#include<reg52.h>
unsigned int count;
void main()
{
    TMOD=0x01;
    TH0=(65536-10000)/256;//1ms定时
    TL0=(65536-10000)%256;
    EA=1;
    ET0=1;
    TR0=1;
    while(1)
    {
        if(count==1)
        {1ms的响应程序}        //如果程序小的话,可以在中断中加的
        else if(count==10)
        {10ms的响应程序}
        -----
        -----类似的可以增加
        else
        {count=0;}//返回
    }
}

void T0_srv(void) interrupt 1  //定时中断函数
{
    TH0=(65536-1000)/256;//1ms定时
    TL0=(65536-1000)%256;
    count++;
}

网友F:
呵呵,LS,8位机乱用16位的变量不是好的主意哦

而且,你的程序根本就是错的,没法正常工作哦

仔细想想吧...

楼主:
7楼的语句很精练。

就语句本身可以理解,只是不清楚各语句的执行时间长短。
我的理解如下:

使用时给定ms和second的值,这种结构就可以实现相应的时间的延时。
这与四楼方法在原理上也是通过软件延时的吧,只是语法结构不同,计时的精度上有差异?
还有将其编制为通用的延时子程序的话,是不是也有可能出现意外中断导致延时计时不准的问题。

感谢大伙指点!

网友H:
15楼老X说得对.

网友F:
LS,7楼的不是“计时的精度上有差异”,而是数值错了

从开始到判断到溢出,其实已经经过了1001次

程序是死的,指挥照着人预定好的想法去动,不会带来精度误差,
但人的想法不一定是严谨的,所以才会有BUG的存在

7楼的方法是对的,并且是规范的,但写程序时出了点疏忽罢了

我想,他们的程序应该都不算难以理解吧?
那就请在评价千多点思考,或用大脑仿真一下,不清楚可以自己去思考、试验,而不应该是盲目的猜测哦...

网友G:
老x的砖头真多......

网友C:
我知道了,3楼的方法太好了,受教了!

楼主:
有延时误差???

用三楼的方法做了一下,延时6s时,示波器测得是5.8s
延时6ms时,测得的是5.8ms,相对误差是一样的。??
我的代码是在1ms定时中断程序内加入三楼的代码,在主程序中不断判断ms和second是否满足条件?这样做对否?

欢迎拍砖,o(∩_∩)o...

网友F:
唉,我算是服了

真不知你们的误差从何而来...

网友I:
怎么还在讨论这个问题?

网友J:
由一个原子引发的故事,呵呵,

楼主:
唉,被人嘲笑了,可还是要问问。我的代码如下:

#define OSC_FREQ    12000000
#define C1ms              (65536-OSC_FREQ/(12000000/980))
//考虑重装时时间上的误差,将1000调整为980
unsigned int ms, second;
void main()
{  DelayXms(60000);  //延时6s
   DelayXms(6);  //延时6ms
}
void DelayXms(unsigned long z)
{
    second=0;
    ms=0;
    TMOD=TMOD&(0x0f)|0x10;
    EA=1;
    ET1=1;
    TR1=1;
    do { } while (second*1000+ms<z);
    TR1=0;
    second=0;
    ms=0;
}

void timer1(void) interrupt 3 using 3
{
    TH1=C1ms/256;
    TL1=C1ms%256;
    if(ms>=1000) {
            ms=0;
            if(second>=60) {
                 second=0;
                }
            else{
                   second++;
                }
            }
    else{
         ms++;
     }
}

网友K:
用自动赋初值的定时器做呗!

网友B:
27楼太聪明了

27楼的头脑是灵活,没俺呆板,不过还是火候没到

我是很呆板的,所以写成

++ms >= 1000

想想:

开始时候 ms=0,然后等到 ++ms >= 1000,      要经历多少次?

或者开始 ms=0,然后等到 ms >= 1000,ms++;  要经历多少次?

网友F:
所以我才说:7楼yewuyi的方法看似漂亮,实际上却很容易出错

27楼自己去仿真、跟踪下,看看你那1秒钟到底有多少毫秒,一分钟到底有多少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