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L8019AS可以发送,但是接受错误

楼主(2007-03-23):
RTL8019可以发送,把板子和电脑连能捕捉到正确的包,但是电脑送给板子的包接受不到。

接收采用查询方式,不是中断。

CPU查询RTL8019的状态寄存器已经收到包了,但是读取前四个字节的数据都不正确,全是0x01,RTL8019接收缓存的页地址配置成0x4c-0x80,至少下一包的首地址不可能是0x01, 这是怎么回事?

四五天了还没搞定

网友A:
用这个IC和51做网络通信难吗,一般成本多少,有没有资料呀

楼主:
用这个IC和51做网络通信也不太难吧

用这个IC和51做网络通信也不太难吧,网上这方面的资料也不少,

不过遇到毛病

几天不开窍也够折腾的

网友B:
建议电脑使用sniffer软件

先让RTL8019以ARP方式发送广播.使用sniffer收到数据后.分析是否正确.主要分析RTL8019的IP.MAC是否与程序吻合.OK后.再将这些数据用sniffer以ARP方式修改目标地址信息回传RTL8019.我第一次用RTL8019+ARM时候.就是用这种方法调试两天就OK了.程序是网上下的.自己修改了一些. 首先搞定简单的ARP. UDP再搞定TCP.

楼主:
现在在S3C44B0上移植u-boot

也是用的sniffer抓包,显示RTL8019已经发出数据包给电脑了,sniffer显示的IP和MAC 和 板子的IP和MAC地址一致,

电脑给板子发的数据包也接收到了(判断寄存器标志位),但是通过remote DMA从RTL8019读取包的前四个字节,很明显就不对。

网友C:
我也要用一下sniffer这个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