局域网络中是怎么避免多个设备同时在发数据的?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07-03-24):
看看AVR单片机的datasheet中TWI总线有关内容

网友B:
什么局域网络?不同的协议有不同的方法

网友C:
以太网芯片自己有防冲突机制

网友D:
以太网简单的说就是监听,有空闲就发送,没空就继续等,

除了不可靠的以太,局域网还有另外一些类型,例如令牌型的,一个节点发完传令牌给下一个,得令才许发,如果规定节点占用令牌的时间就可以保证实时性,这样就可以用在工业控制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