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485总线最多能接256个设备,最长1200米,那么

楼主(2007-03-24):
在局域网内一条网络线能挂多少台网卡,距离又有多远?

网友A:
这话问的有问题

是哪种网络,什么介质的?拓扑结构如何?不说明白这个,没法回答。就说一个最常见的以太网得了

最早的总线式同轴以太网每个网段不能超过30个网卡,每个网段不能超过100m。双绞线通过集线器连接成的星形以太网也是不能超过30个网卡,每根网线也不能超过100m,这是由以太网络的特点决定的。

如果使用交换机构成交换式以太网,就能突破数量限制。至于能不能突破距离限制具体还要看交换机的类型和介质种类。

网友B:
485在物理上是总线型的

而以太网不是

网友A:
标准的以太网恰恰就是总线形式的

最早的标准以太网是用50欧姆同轴电缆将各个网卡串联起来的,从物理上和逻辑上都是总线制的。

以太网最显著的特征就是载波碰撞冲突检测机制,这个机制就是为了防止共用同一条总线的各个网卡出现同时发送而出现总线争夺冲突的。

这个机制的简单原理就是:一个网卡要发送数据时候,首先侦听总线有无通讯,如果有,就等待;如果没有,就开始往总线上发送数据。但是有可能出现两块网卡同时发送的情况,这就产生了冲突。这时候两块网卡同时停止发送,各自产生一个随机延迟时间,过了这个时间后再次访问网络。一般来说,两个网卡产生相同随机延迟时间概率是很低的,所以这就令随机延迟时间长的那块卡退出总线竞争。当然,也有凑巧随机数相同,或者有多块网卡同时冲突时候,第二次访问总线还是发生了冲突,那么这些网卡再产生更大范围的随机时间...一直到只有一个网卡能占据总线为止。

这个机制有效地解决了冲突,但是也有一个问题:如果网络上网卡太多,网卡很多时间都在忙于解决冲突,结果网络利用效率很低。所以,标准以太网才有30块网卡的限制。另外一个,由于冲突检测机制决定,信号在网线中传输需要一定的时间,如果信号线太长,传输延迟大,就可能导致冲突检测没办法实现,这也就是为什么有100m的长度限制。

为了解决这两个限制,后来才发展出来一些系列技术。这个就不说了

楼主:
这样的原理好象485也可以这样做的,对吗?

网友C:
原则上是不可以的,必须用主机轮寻或令牌。

不过前些天看“通讯技术”里的chunyang老大就用这个突发的办法做的。

具体参见: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club/bbs/list.asp?boardid=5&page=2&t=2468652&tp=%u53BB%u5E74%u641E485%u901A%u4FE1%2C%u73B0%u5728%u6D4B%u8BD5%u5F88%u7A33%u5B9A%2C%u8C22%u8C2221ic%u7684...

网友D:
感觉很有问题

既然是直接电气链接,那么,主要取决于三个因素:

1 芯片的驱动能力。这一点就象发射塔,功率大服务范围当然也宽。力气不够大,扛不了多少货物。
2 数据速率。当然了,越快意外会越容易发生的。正如“10个事故9个快”一样。
3 线路质量和通讯质量要求。如果是不怕错,当然可以乱一些。这一点,就象马路上的汽车,超载不超载,路况好不好,车多不多,对行车安全/效益/风险当然是不同的。

总之,仅仅追求可行,应该很方便。

网友E:
re

最早的总线式同轴以太网每个网段不能超过30个网卡,每个网段不能超过185m,
10 BASE 2
--      -
10 --- 10M bps    2 --- 185m 约等于 200m

10 BASE 5
10 -- 10M bps     5 --- 500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