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STC4051AD使用中的几个问题

楼主(2008-06-08):
1、说明书上声称的是和ATMEL89C2051管脚通用,但是似乎发现AT的是低电平复位,而STC的是高电平复位,这个怎么回事呢?

2、说明书上说可以用串口用软件直接烧写,这个对烧写时的外部晶振有要求么?是否需要11.0592这样和计算机串口速度匹配的晶振,还是随意什么均可呢?

3、STC的软件一般用什么来编译呢?原来我写AT的是用Keil,不过发现里面STC公司的器件只有89系列的,不知道有什么解决办法么?

网友A:
问题很简单:

1) 你再仔细看下,我们用的时候是直接替换的,

2) 烧写原理是芯片内有2K的BOOT,上电后会运行检测PC端的波特率,然后用协议商议了一个可行的波特率来下载,新的IC默认用内部RC振荡来下载;
两年前把4052AD的下载协议捕捉下来过,并自己用VC写了一个小的下载工具,不过只适用STC12C4052AD---(Ver3.6D的BOOT版本,这个版本出了两年多的货,现在好像变了)

3) 直接用KEIL,不用找到芯片,你可以就用2051来写,注意设置芯片的RAM与ROM长度即可。。

另:不建议用STC的东西,特别是在工业级上,可靠性还有些问题。

楼主:
这个。。。

1)呃。。。我错了,我看的是PIC的说明书。。。所以觉得很困惑。。。确实和AT是一致的。

2)如果不是使用在线下载呢?我自己焊了个烧写的板子,而实际运行在另外的板子上,用的晶振频率不一样,选择下次上电用外部晶振,不知道是否可行,它也能自动调整下载波特率么?

3)是不是如果使用AD相关功能的话就没有相应函数而需要直接对地址进行读写?

ps:以前没用过,这个可靠性的问题不知道主要出在什么地方。我们不是用在工业大批量上,只是实验室里自己做东西。原先是用PIC30,不过只有一片,没有备件,也用不到DSP功能,速度也不如STC快,当时选用也只是因为人家送了烧写的设备和软件。自己只用过AT的2051,对单片机不太了解,不知道有什么其他推荐的产品,还望指教。

网友A:
其实你的问题在于:你为什么不动手试试呢??

楼主:
齐头并进

并不是懒,同时也在做板子,呵呵。。。

只是想如果能够问到的话可以省下不少时间。

不过对于单片机的选型,没有经验确实比较困难,所以也需要问问的嘛^^

网友A:
估计你试过了,呵呵,

这种问题如果板子没有,可以不着急问的,呵呵

ST4052可以自己飞线作板的,问STC要茶庄的器件先用着,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