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怎么看ZigBee?

楼主(2008-06-08):
最近看了一点ZigBee的相关资料,各种舆论把ZigBee吹得天花乱坠,

一开始也看得热血沸腾,

可是仔细一想,

ZigBee这个东西,实在没什么大用,

长距离的活干不了,短距离的活有普通的射频芯片,

非得是短距离,适合组网运行的应用才有意义(短距离需要大量的子节点的情况),

这样的应用实在是少之又少!

楼主:
觉得如果是

觉得如果是更长距离,哪怕降低速率,也是很有意义的!

30-70m,距离实在是太短了,

其实用于,传感器网络,250kb/s完全可以再降低,都无损于大多数实际应用,

关键是要能传的远一点.

网友A:
优势是每个子节点都可以作为路由来延长距离

所以只有子节点分布距离的限制

但真正最大的问题还是太贵了
要非常便宜的话需要长距离的活俺放一排还不行吗?但ZigBee的价格让人根本没法这么做

而只用于短距离的话,那便宜的芯片多了去了,谁用它啊????

网友B:
2.4G频率太高了,如果降低到数百兆会好很多。

楼主:
是可以路由延长距离

是可以路由延长距离

但是对于实际应用,增加了复杂性,和造价.

比如,就算是简单的路灯控制,两个电线杆子距离100米,为了组网难道每个电线杆之间再架设一个电线杆子吗?

这是不可能的.就是说路由延长距离在一个项目当中只能是少数几个,每个子节点都要路由延长距离,也失去了无线通信的一个优势.

距离实在是太短,30-70米,应用于实际,考虑天气,障碍物等情况,可能只能以40米为应用的上限.

网友A:
嗯,确实太短了

不过路灯控制干嘛用无线呢?
电力线载波方便的多啊

距离不长的话可靠性也不成问题的

楼主:
就是举个例子

就是举个例子.

一般来说,zigbee的节点都是在某一种需要被控制的对象,或者是需要采集数据的设备上比较好.

如果其距离太短,每个节点之间都要路由的话,实在是失去了无线应用的一个优势.

至于电力载波,长距离真的很不容易,100-200米的情况还不太清楚.

网友C(2008-07-30):
凑个热闹

据介绍,它最大的特点是低功耗和低成本,但是现在作为一个新技术,它的开发成本高。觉得这也正常。我不记得在哪看到,它的有个参数是400米。

网友D:
曾经关注过

zigbee 如果能在楼宇自动化中应用就好了,可以简化施工、布线,但它的穿透性不好,所以没有得到推广。

网友E:
在ZigBee技术里距离已经不再是问题

国内已经有无线龙1KM的模块了。而传闻国外做得最好是6KM外传送音乐。

但是目前没有用ZigBee做出很好的方案是推广不效的原因之一。

网友F:
电力载波,几km是很容易的

网友G:
蓝牙刚推出来时也是这样子,大家不知道要做什么

ZigBee受追捧主要是哪个802.15.4,其它什么省电之类特点都是捎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