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这个程序,是不是堆栈溢出了? 大家看看吧 ,图上来了

楼主(2007-03-25):
单步调试的时候发现运行到 fre_hund_buf = fre_count/1000以后就直接跳出for()了,根本不执行后面的

 for(;((1200>=fre_count)&&(fre_count>=1000));)     //如果cy_add=0,执行1000--1200加
      {
        fre_count++;
           fre_hund_buf = fre_count/1000;
           fre_ten_buf = (fre_count-(fre_hund_buf*1000))/100;
           fre_one_buf = (fre_count-(fre_hund_buf*1000)-(fre_ten_buf*100))/10;
           fre_pint_buf = (fre_count-(fre_hund_buf*1000)-(fre_ten_buf*100)-(fre_one_buf*10));
         fre_time =10000000/((fre_hund_buf*1000)+(fre_ten_buf*100)+(fre_one_buf*10)+fre_pint_buf);      //将设置的频率值转换成时间周期,单位s
                     fre_int_count = fre_time/250;                  //频率定时器中断次数
                    fre_start = 255-(fre_time-(fre_int_count*250));     //频率定时器初值
                 display();
           delay(3000);
        if((FRE_ADD_set!=0)||(fre_count>1200))   break;
        }

      if(fre_count>1200)                       //如果设置值超过1200,从最低开始计数
         {
       fre_count = 20;
          fre_pint_buf = 0;
         }

这段程序是4位的数据取显示位,分别是千位、百位、十位、个位,
fre_hund_buf = fre_count/1000;这条语句执行完后,fre_hund_buf居然等于10,

网友A:
图看不到,如果fre_count 大于9999那么

得10 也就正常,断点单步跟踪看看

楼主:
位什么图贴不上啊 ?

楼主:
这回再看看

fre_hund_buf、fre_ten_buf
都是uint型数据,位数肯定是够的

楼主:
我就不信了

楼主:
确实是堆栈溢出了

整个程序里有好多这样的乘除运算,该怎么解决堆栈的问题呀?

网友A:
把延时程序关掉看看

网友B:
换个资源更丰富一点的单片机,或者用sprintf()……

sprintf用1次跟用100次所占用的内存资源是差不多的。
加9级优化……当然了优化之前自己要先对代码做一下优化,比如减小嵌套深度,把浮点运算改成整数运算(类似定点运算)等等

网友C:
随便说说

  程序逻辑问题...

网友D:
彪哥很有毅力呀!

佩服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