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谁碰到过keil这个问题

楼主(2007-03-25):
(无正文)

网友A:
你的芯片、路径什么都没问题么?

网友B:
随便说说

  不支持具体的CPU,更新CPU库,你的是什么CPU...

网友C:
是啊,或者你装得的arm的版本,

楼主:
我先装的keil 51后来没有卸载又装了keil for ARM

那为什么编译以前的工程可以呢

楼主:
现在编译的是51的工程。

网友B:
随便说说

你用的是什么MCU,51核就装C51,ARM核就装KEIL FOR ARM,不能乱装...

楼主:
我总觉得应该有个设置,能编译不同的芯片

我选的是最常用的89s52

楼主:
难道keil不能同时开发ARM和51吗

网友B:
随便说说

  可以啊,看来你是菜鸟啊...

网友D:
装了keil UV2不要卸载,而应该直接安装keil UV3

因为对于开发51的功能来说,keil UV3实际上调用的是keil UV2里面的东东,只是用了keil UV3的编辑界面而已,编译环境等还是C51的。

网友B:
随便说说

  楼上说的也不对,UV3就是UV2的升级版本,与51,ARM无关,只是一个通用环境而已,可以用于51,251,166,ARM,开发不同的MCU,有一部分是共用的.
如:开发51会有一个C51文件夹,开发ARM会有一个文件夹ARM...

楼主:
文件夹都有,选器件也能选到89c82,就是一编译就出错

to OO,我没有卸载啊

网友E:
肯定是软件设置有问题。在看看吧

网友D:
也许是tools.ini文件有问题,自己看看吧

网友A:
最简单的,全卸载了重装一遍……^_^

楼主:
没辙了,全卸载了,重装,也不行

最后只能全卸载了只装keil c51
我总感觉是设置的问题,但是没找到在哪儿设置
另外会不会keil 51和keil arm的版本的关系啊,C51用的是8.01,ARM用的是3.02

网友B:
随便说说

  先缷掉所有KEIL,包括C:KEIL根目录,再装C51,ARM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