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用过步进电机驱动器L298的大侠??

楼主(2007-03-26):
如果要进行恒流控制,是靠反馈端电阻反馈后稳定电流吗??

网友A:
是的,建议数字PWM

楼主:
恒流控制也是用pwm控制电机的通断吗??

楼主:
是不是就跟电机调速是一样的,只是检测的是电流而已??

网友A:
是的,可通过反馈来调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