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GB的SD卡的初始化没有成功,热心的高手帮忙看看

楼主(2008-06-10):
SD卡, GB, 4G, se, TE
看了很多资料,例程,但还是没有成功,可能哪里出了问题没发现,请大家帮我看看。以下是关键的3个函数,CMD0和CMD55返回的响应是0x01,但ACMD41返回的响应还是0x01,应该是0才对,但是怎么调试都不行,大侠帮看一下吧,先在此谢过了!

BYTE SD_SendCmd(BYTE cmd, BYTE *param, BYTE resptype, BYTE *resp)
{
    WORD i;                            //所有SD卡命令都是6字节长
    BYTE xdata tmp,rlen,Cmd_Buf[6];
    char j;

    if(cmd == CMD0)
        Cmd_Buf[0] = 0x95;                // 发送CRC校验码,只用于第1个命令(command0=40 00 00 00 00 95)
    else                                    //起始位为0(bit47),传输位为1(bit46)
        Cmd_Buf[0] = 0xFF;
    for(j = 3;j >=0;j --)
    {
        Cmd_Buf[j+1] = param[j];          //param[j]
    }
    Cmd_Buf[5] = (cmd & 0x3F) | 0x40;
    if(cmd == CMD0)                        //先发送74个以上的时钟,为了使SD卡同步
    {
        SET_Slave_select(0);
//        EZUSB_Delay(1);
        for(i=0;i<10;i++)
            SPI_Send_Byte(0xFF);
    }
    else
    {
        SET_Slave_select(0);
        SPI_Send_Byte(0xFF);
    }
    SET_Slave_select(2);
                    //片选SPI从机
    SPI_Send_Byte(Cmd_Buf[5]);
    SPI_Send_Byte(Cmd_Buf[4]);
    SPI_Send_Byte(Cmd_Buf[3]);
    SPI_Send_Byte(Cmd_Buf[2]);
    SPI_Send_Byte(Cmd_Buf[1]);
    SPI_Send_Byte(Cmd_Buf[0]);

    i = 0;
    do                                      // 等待响应,响应的最高位为0
    {                                    //Wait for a response,a response is a start bit(zero)
        tmp = 0xFF;
        tmp = SPI_Rec_Byte();            //在没收到响应令牌之前,tmp=0xFF,因此tmp & 0x80==1,
           i++;
    }
    while (((tmp & 0x80) != 0) && (i < SD_CMD_TIMEOUT));    //收到响应以后由于响应最高位是0,因此tmp & 0x80==0

    if (i >= SD_CMD_TIMEOUT)            //超时
    {
//        SPI_CS_Deassert();                //释放总线
        TD_Poll(0x15);
        EZUSB_Delay(2000);
        TD_Poll(tmp);
        EZUSB_Delay(2000);
        SET_Slave_select(0);
        return SD_ERR_CMD_TIMEOUT;        // 返回命令超时 return response timeout of command
    }

    rlen = 0;
    switch (resptype)                    //根据不同的命令,得到不同的响应长度
     {                                    //according various command,get the various response length
          case R1:
            case R1B:
            rlen = 1;
        break;

                 case R2:
            rlen = 2;
        break;

           case R3:
            rlen = 5;
        break;

        default:
            rlen = 1;
//            SPI_Send_Byte(0xFF);

            SPI_CS_Deassert();
            return SD_ERR_CMD_RESPTYPE;     // 返回命令响应类型错误 return error of command response type
        break;
    }

//    EZUSB_Delay(1);
    *resp = tmp;
    for (j = rlen - 1; j >= 0; j--)
    {
          SPI_Send_Byte(0xFF);                //resp的最高字节保存响应令牌Rx,其他字节装入0xFF
//        SPI_Send_Byte(0xFF);        // 发送周期的最后发送8clock  at the last recycle,clock out 8 clock
    }
    SET_Slave_select(0);

    return SD_NO_ERR;                 // 返回执行成功 return perform sucessfully
}

//////////复位/////////////
BYTE SD_ResetSD(void)        /////
{
    BYTE  xdata param[4] = {0,0,0,0},ret,resp;

    ret = SD_SendCmd(CMD0, param, CMD0_R, &resp);    /* 复位命令 command that reset sd card */
    if(ret != SD_NO_ERR)
    {

        return 1;
    }
    if(resp != 0x01)
    {
        TD_Poll(0x11);
        EZUSB_Delay(2000);
        TD_Poll(resp);
        EZUSB_Delay(2000);
        return 1;
    }
    return SD_NO_ERR;
}
///////////激活/////////////////
BYTE SD_Active(void)
{
    BYTE xdata param[4] = {0,0,0,0},*resp1,*resp2,ret;
    BYTE xdata i;

     ret = SD_SendCmd(CMD55, param, CMD55_R, resp1);        // 后续命令为一个应用命令
        if (ret != SD_NO_ERR)
        {
               TD_Poll(0x21);
            EZUSB_Delay(2000);
               return ret;                        // command that the followed commnad is a specific application
        }

        if (*resp1 & 0x01 != 1 )    //CMD55响应值是0x01
        {
             TD_Poll(0x22);
            EZUSB_Delay(2000);
//            TD_Poll(*resp);
//            EZUSB_Delay(2000);
             return SD_ERR_CMD_RESP;                    // 响应错误 response is error
        }

    i = 0;
    do                         // 循环发出CMD55+ACMD41, 查询卡的状态
    {
        ret = SD_SendCmd(ACMD41, param, ACMD41_R, resp2);

        if (ret != SD_NO_ERR)
        {
            TD_Poll(0x23);
            EZUSB_Delay(2000);
               return ret;
          }
        i++;
    }while ((i < 200)&& (*resp2 != 0));/* 如果响应R1的最低位Idle位为1,则继续循环 */

    if (i >= 200)
    {
        TD_Poll(0x24);
        EZUSB_Delay(2000);
        TD_Poll(*resp2);
        EZUSB_Delay(2000);
        return SD_ERR_TIMEOUT_WAITIDLE;                    // 超时,返回错误 time out,return error
    }

    if (*resp2 != 0)
        return SD_ERR_CMD_RESP;                    //响应错误 response is error

    return SD_NO_ERR;        // 读出寄存器内容 read the content of the register
}

网友A:
呵呵,其实最快捷的方法是用逻辑分析仪看看别人是怎么做

当然,前提是有别人先做好的:-)

楼主:
请热心的大侠帮忙看看

我的初始化时钟大约在150K,应该够慢了,再慢的100K也试了,还是返回0x01

楼主:
难道没有高手做过类似的项目吗

帮帮忙高手们,给个建议吧

楼主:
难道没有人做过吗

自己顶起来,等待中......

网友B:
给您一个建议

别上来就弄4G的SD卡,先整个512K的SD卡测试一下,看看您的驱动程序能否用起来,小容量的SD卡驱动能用的很好找,可以参考一下网友"章其波"先生的例程
if(容量<512K测试OK)

您的驱动要改一改,作兼容性更改,(印象中2G以内是一个模式,2G以上是另外一套模式[命令]了)

{
您的驱动彻底不能用
}

楼主:
先谢谢古道热肠

手头没有512K啊,只有一个2G和一个4G的。能否说的稍微详细一点,2G以上是什么模式,继续等待中......

楼主:
请问哪里有"章其波"先生的例程?

能否告诉我哪里有"章其波"先生的例程。百度上搜都不是

网友C:
与容量大小无关!

楼主:
再问一下用SPI是否可讀寫SDHC的卡C

我的4G的KingSton的SDHC card,用SPI能进行读写操作吗?

楼主:
自己顶,继续等

楼主:
关于发送74个同步时钟的问题

网上给出的例程中,有的发送74个同步时钟时片选是关掉的,而有的是使能的,请问谁知道到底是关掉还是使能啊?

网友D:
4G及4G以上的卡采用的是SDHC协议(SD2.0),

4G及4G以上的卡采用的是SDHC协议(SD2.0),而2G及2G以下的卡采用的是SD1.0协议,两者协议略有不同
所以,如果你要想读写4G卡,必须要先对SD1.0的驱动做些改动

楼主:
多谢wlsui

但是不知道哪里能找到SDHC协议(SD2.0),网上的都是SD1.0的,能否请wlsui提示一下怎么改动,你有SDHC协议(SD2.0)吗,有的话能否给我一份,谢谢。谢谢大家关注,我实在是没办法了

楼主:
顺便再问一下,SD卡内部的地址分配情况

如果要读取大小为2G的SD卡内部开始的512字节,地址是不是:0x00000000~~0x000001FF

网友E:
大容量的不同

楼主:
能否请huangqi412说的详细一点

不同在什么地方,比如2G和4G的,如果都是从一开始写512字节,差别在什么地方

楼主:
各位路过的大侠帮忙看看吧

在此谢过各位了,指点指点吧

楼主:
SDHC card 的协议谁有能给我一份吗

楼主:
找到SD2.0协议了,谁要用我发给他

其他的问题希望其他大侠帮忙解答,照顾一下菜鸟吧,谢谢

楼主:
还有没有路过的大侠啊

继续等......

在SPI模式下,像 CMD55,ACMD41这两个命令的参数需要设置吗,如果需要的话是什么参数?

网友B:
个人觉得看周立功的教材中介绍SD卡读写的内容对您有用

找本周立功写的<ARM软件开发教程二>看看SD卡相关部分,也许能解决您所有的问题,我当初接触SD卡驱动就是看这本书调试出来的.

楼主:
谢谢古道热肠提醒

本周末即去书店看看

网友F:
我有256M的SD卡

吃点亏,和你换换吧
哈哈

楼主:
aibxyz,你做过SD卡项目吗?

楼主:
请古道热肠版主和大侠们指点一下吧

请古道热肠版主指点一下吧,几个问题怎么想都想不通,网上也很难找到资料,如CMD55,ACMD41这两个命令的参数需要设置吗,进入SPI模式CRC校验是不是自动关闭了,SD协议上说在SPI模式下CRC码被忽略,但在实际调试过程中经常碰到响应为CRC错误,试图用CMD59关掉都不行。

容量为2GB的SD卡内部可擦写的数据区是从0x00000000开始吗,还是有偏移?
如果知道的话帮忙一下吧,在此谢过了!

也希望正在做相关项目的共同研究!

楼主:
初步成功,哈哈,还有很多事情要完善

在此谢谢版主古道热肠先生,谢谢其他大侠的指点,谢谢!

网友B:
哈哈,好,自己搞成功,值得表扬

SD上电初始化,只有一条指令是需要加上CRC校验码的.其它的可以先不考虑CRC的问题,命令分成很多类,有带参数和不带参数的,需要细看命令与返回的格式.

楼主:
谢谢古道热肠提醒

现在能读写了,但是还有个奇怪的现象,读出来的数据有规律性的出错,每隔8个字节就有一个错误字节数据,不知道这个是没写正确还是没读正确,不知道谁有类似经验请指点一二,谢谢了!老板催得我要疯了!

网友D:
呵呵,

我当时还写过一个IO口模拟SD模式读写SD卡的软件包
其中含有1位总线模式和4位总线模式,4位总线比较麻烦,尤其是在计算CRC时
SPI模式的比较简单,就没去模拟了,而且觉得意义也不是很大

网友G:
有如何麻烦?

偶没4G
不过偶的1G没问题

网友H:
4G及以上的不同

俺们做ARM的,基于WinCE跑通了4G的驱动,不知道单片机有啥区别。。。。

4G是一个分水岭,协议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建议你先搞个1G的,搞通了再说4G以上的。

楼主:
现在正在做4G的

一个怪哉的现象:我的数据写到哪里去了???
我向SD卡的某一个扇区如第100个扇区写入512个字节,但是用WinHex打开看的时候发现那个扇区都是0,但是我用读程序却能读出正确的写入数据,不知道是我没有找到写入数据的扇区还是数据写到其他地方去了,真是郁闷啊,大家帮忙解释一下会是什么原因,我写入时用"100(扇区号)<<9以此转化为偏移地址“用WinHex打开的时候点击WinHex右下角的扇区号,输入100,结果看到的全是0,是打开的方法错了吗?

网友I(2012-01-30):
一个怪哉的现象:我的数据写到哪里去了???我向SD卡的某一个扇区如第100个扇区写入512个字节,但是用WinHex打开看的时候发现那个扇区都是0,但是我用读程序却能读出正确的写入数据,不知道是我没有找到写入数据的 ...
引用 楼主:

我也在做4G的SD卡,和你问题一样,不知道您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