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宝地求助,编程器使用问题!急!!!

楼主(2008-06-10):
   我公司刚买来一台WeLLonVP-380.编程器。用来写DS1245Y存贮器用(DALLAS的)。安完各软件后,拷贝了一个设备厂家提供好块DS1245Y-70IND内的数据,二进制保存备用。
   再装上新购的DS1245Y-70IND + ,(从生产芯片厂购的空白的),先选好厂家和芯片型号。再调出已保存的数据。自动编程。
   显示如下内容。
   芯片地址  000000H  芯片数据FFH  缓冲区地址000000H  缓冲区数据FBH
   芯片编程失败。
   原来用设备商提供的芯片有的能编程成功。有的也和上面的情况一样。
   新买的芯片外观质量很好。厂家承诺是原厂件。
   我是第一次接触编程器,是不是有什么地方做的不对了。可我试了好久还不行。希望高手能给以指教!帮分析分析!不胜感激!QQ272769605

网友A:
好好看说明书,不行打电话到生产厂家问问

您这编程器没用过.

楼主:
经问厂家得知,烧录芯片得用电源变压器提供的电源。我只用USB,所以烧不上。加了电源就好 了。谢谢!!!

网友B:
呵呵,烧录器对电的需求蛮大的,USB电一般不够用,

网友B:
LZ,问个问题,你这款多少大洋?支持多少种IC??谢谢.